联想 E430C通病电流0.9非通病的维修+CQ42不触发非通病的维修,准备认证了,小修两贴

楼主(2017-06-12):
时间:2017.4.21
地址:维修间
人物一:联想 E430C
故障:能上电到电流0.9A,看似通病非通病的维修
接同行一台
联想 E430C,说是不显示,拆电板,上电源,电流上到0.9A不动,心想应该是BIOS,以为又捡到了,拆机后发现这个板子是双BIOS的,于是论坛上下载多次BIOS刷上,问题依旧。于是开始测量所有二级电压,发现1.5V_CPU_VDDQ电压为0.4V,
这个是给CPU的一组供电,发现不对,追查其来源发现:

1.5V_CPU_VDDQ来源于Q5,以为可能是CPU坏导致拉低,上电源限流1A后发现后极不短路,于是测量Q5的G极发现才1.1V,明显电压不够不能使Q5导通,测量R201发现两端电压一样,不过R201引起的,继续上查,
查到是由R81上拉,然后受控于Q11,

测量Q11的2脚正常低电压,得出结论,要么Q11异常,要么R81异常,要么C61拉低,先拆Q11,拆完后Q5的4脚还是1.1V,于是拆Q5本身,发现这里的电压正常了有19V,于是找新料更换Q5,补上Q11后,1.5V_CPU_VDDQ出来了,至此维修完成。Q5坏的造成4脚电压被拉低。

人物二:CQ42不触发通病+非通病的维修
故障:不触发,看似通病,这个机器喜欢坏EC的BIOS;待机0.007这台机器也是同行送来的,不过是第一次合作,拆机后简单查了一下条件,开关处有3.3V,LID有3.3V,触发时nbswon1#有3.3v跳变,S5_ON有,此时可以说明EC已经触发了,于是开始写EC的程序,发现读出EC的程序是这样子的:

EC程序已经坏了,重写后发现还是不能上电,说明问题真的不止一个;继续查:S5_ON已经出来了,那就查这里吧

查到PQ36后发现这里是正常的,继续查,发现PQ40在触发后有5V,而PQ29在触发后没有3VS5,这个3VS5去了很多地方,这里出问题肯定引起不上电的,运气真不错,一下就找到点了,继续拆PQ31后有3VS5了,直接料板上找个管子,换上触发后一路电流上升,接屏后亮机,维修完成。

 会员1004812元2023-1-17 15:56

你°我,他? + 2 老司机!双击666+关注.....

网友:
现在发贴子没有分了吗

网友:
思路很好,应该学习

网友:
二级电压楼主修的很溜嘛。。。加分支持一下。。

网友:
厉害的老司机呀!值得学习

网友A:
修机子我就三招搞定

网友:
技术老练,思路清晰,给赞!

网友B:
这种级别认证还怕不过?百分之1000把握。

网友:
EC的BIOS是单独的一个ROM芯片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级别认证还怕不过?百分之1000把握。

级别高点更好啊

网友:
文章写的不错、、、、

网友:
高手   思路清楚

网友:
楼主分享的好 必须加分!

网友:
敢紧认证吧    过了这个期在认就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修机子我就三招搞定

应该是三斧子搞定

网友:
维修思路清晰,学习一下,赞!

网友:
二级电压修得不错,这种电压很容易被忽略,然后碰到三板斧的话,这板子估计又废了

网友:
我是新手,喜欢这样的帖了看的明白。

网友:
敢紧认证吧    过了这期 以后在认证有名额了 就麻烦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