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40-30笔记本不触发

楼主(2017-06-12):
联想B40-30笔记本不触发,无待机,按开关不触发,望大师指点指点

网友:
就这样让别人怎么帮你,至少看下有无待机,都进行了哪些测量

网友:
哇!我都觉得我够白菜了!你个大白菜。查一下公共点有没有电压!电感有没有短路!待机芯片条件是否满足!特别是保护隔离看看啦!

网友:
公共点有19v吗?一步一步的查吧

网友:
打开图纸,按时序走一遍。。

网友A:
先修待机吧,有没有进水?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修待机吧,有没有进水?

没进水,测量无3V和5V

网友:
没待机,看公共点,看待机芯片

网友:
这个信息也太少了吧,没法帮啊。

网友:
先修待机吧

网友:
好像这个机器论坛上的图纸不全 待机有35v才对

网友:
你都明确故障了 无待机那就先重点看下待机产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