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代毕业的故障板修复

楼主(2017-06-12):
时间很快。转眼已经毕业了一个月了。还有一个在实地毕业前的故障板记录没发呢。
老师发的小6的故障板。到手先拍照个照。

上可调电源,触发1.3A大短。

心想大短不算太难,多半就是电容或芯片短。
这几天修了几个故障板吧,感觉这些故障板子70%的基带基本都挂了。也难怪流落到华强北成为故障板。
习惯性的先测测基带供电。一个LDO12和一个0.9V供电短了。

不用想。基带CPU挂了。先拆了。

在测阻值正常了。上电。还是1.3A大短。
接下来一个一个好好测了。当测到硬盘的3V供电的时候。短了

这个简单。正好用一次松香法看看能不能烧出来。

确实,一烧就明显了。挑掉电容。不短了。触发到300MA白苹果重启。晕

引起白苹果重启的问题。要么硬盘。要么码片断线。挑开铁皮测试。

果然。两个脚都断线了。正常阻值才400左右。接下来也正好做CPU了。反正老师说修好就干CPU。

摔过的板子。掉了很多点。各种漏铜。一个焊盘弄了一下午。眼睛都花啊。

真心弄的心累。如果以后回家靠这种赚钱。那只能饿死了。还好。不负有心人。装上后进系统了。哈哈

网友:
为什么好多图片没出来。。

网友:
楼主666 学两个月就那么吊

网友:
除了加分我不知道说啥了。。。

网友:
这个应该是有手机基础的两个修得这么屌。

网友:
两个月都这么厉害啦!

网友A:
修手机就是一个手工难

网友:
2个月就有这技术了 。楼主以前也摸过手机把 太快了

网友:
真心服,也想学学

网友:
看来可以毕业了哦

网友:
赚钱简单多。这样的少。但是能弄好就多一份信心啊。多一个把握!!尽管辛苦。

网友:
功夫不负有心人

网友B:
为什么我绿油固化总觉得不结实。  难道是紫外线灯的关系 ?总觉得镊子戳一下就能挑起来

网友:
努力就有成就

网友:
楼主高手呀   学习了哈哈

网友C:
学得真好,不只理论关键还有经验

网友:
引用 网友C:
学得真好,不只理论关键还有经验

见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修手机就是一个手工难

是啊!手机主板太精密了,集成度高且元器件又小布局又密集。难就难在一个元件小和密度大上。

网友:
两个月实地?看来有时间也去进修下了

网友:
哎呦喂!可以啊!想练cpu的就得多买主板干啊1我都没了10几篇的ID板了  专门练习cpu、成功的几率仍然不是100%啊!

网友:
两个月学成这样  楼主不是有天分  就是相当用功了

网友:
学2个月这样很牛逼了。

网友:
从实地出来的,就是不一样啊

网友:
楼主枝术学的不错啊。

网友D:
帮不上什么忙,唯一能做的就是给楼主加分。

网友:
好屌的样子啊人才

网友:
手工还不错,补线CPU难度比较高,况且掉了这么多点

网友E: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我绿油固化总觉得不结实。  难道是紫外线灯的关系 ?总觉得镊子戳一下就能挑起来

也有可能是绿油的问题,买个好点的试试,我有时候也遇到这问题,后来我发现我的灯有问题,那种LED的好多个灯珠的那种,有时候在两个灯珠之间固化就不好,后来我专门找一个灯珠的光晕对好,这样就好多啦

网友:
额,楼主两个月学习的不错,加分鼓励

网友B:
引用 网友E:
也有可能是绿油的问题,买个好点的试试,我有时候也遇到这问题,后来我发现我的灯有问题,那种LED的好多 ...

用哪款LED灯好啊。。 我用的是美甲的那种  可以把手放进去的那么大的。。 大概烤几个小时有时候一个晚上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哪款LED灯好啊。。 我用的是美甲的那种  可以把手放进去的那么大的。。 大概烤几个小时有时候一个晚上 ...

我觉得越紫越好呢,我固化飞线用的都是LED的小手电

网友:
我感觉你们都是高手

网友:
楼主这技术太好了,我要向你学习!

网友:
名师出高徒

网友:
看来我也得来实地学习下

网友:
确实,一烧就明显了。挑掉电容。不短了,好!

网友F:
引用 网友D:
帮不上什么忙,唯一能做的就是给楼主加分。

帮不上什么忙,唯一能做的就是谢谢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帮不上什么忙,唯一能做的就是谢谢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