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图纸资料|点位图
surface por3屏碎,拆完屏,换上新屏。就不亮了。求助。

楼主(2017-06-12):
surface por3屏碎,拆完屏,换上新屏。就不亮了。求助。现在换上旧屏也不亮。
求助

网友:
这个拆起来不是很难

网友:
主板有没摔坏,主要排查是装配,

网友:
主板断线的可能比较大的

网友:
看看手级屏幕电容是不是裸露和中壳短路 短路贴上胶带 在不显示就修主板背光供电

网友:
是不是摔的主板变形了 然后一拆一装的 直接断线了

网友:
pro3屏线主板那端有一片起连接作用的垫子,电池和充电接口都有,你检查一下有没有掉,或者没有安装好

网友:
你的问题解决了吗?我是SURFACE 1724 也是换了屏后测试时好的, 装上就不显示了,换上旧屏也不显示

网友:
我的surfac 1631 拆机装上 也是暗屏

网友:
机器原来是不认硬盘 拆完就暗屏额 有修到过吗

网友:
我就只想知道,你拆机断电了没有,尤其是拆屏时候,没断就老老实实找人修。断了就看看电池是不是保护了,有电没有,用可调电源开机看看电流。

网友:
是不是带电池插的屏线呀、、、、再仔仔细细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