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278 8120-3115B 电池不开机

楼主(2017-06-12):
A1278   8120-3115B     电池不开机   适配器正常开机       电池插上3V 开启一直跳  3V 也跳  大神给点思路

网友:
个人建议先确认电池的好坏,然后查电池的放电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路过,,顶一下  谢谢

巧了 哈哈  又遇到你了 。换句话说下吧

网友:
查下电池的电路吧

网友:
EC可能挂了

网友:
你进系统看一下  能不能检测到电池 还是检测到电池不充电

网友:
先换个电池试试吧

网友:
换电池不好,再查一下充电芯片的工作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