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办法A8植锡

楼主(2017-06-12):
先在植锡网一面贴上高温胶带  就这样上锡浆 出来的珠子保证大小均匀    然后。。。。你们研究一下吧  我弄得还不成功

网友:
这样也可以  ,,

网友:
钢网要大小一致、钢网不能变形、刮锡浆时力度要一致,以上三个达不到怎么搞都会大小不一。

网友A:
什么方法都能想的出来啊这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什么方法都能想的出来啊这是

我也是这个方法。。 不过不是植CPU。。 只是植WIFI的时候发现大的芯片镊子压住的时候会不平。。 我也在背面贴胶带。。 对齐后胶带贴住。。 就不用镊子了。。 这样植好的锡大小差不多。。 好像看到米景有出新的植锡网,突出来1MM可以卡住芯片的。。 不知道怎么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是这个方法。。 不过不是植CPU。。 只是植WIFI的时候发现大的芯片镊子压住的时候会不平。。 我也在背 ...

可以买一个看看 也不贵

网友:
感觉植锡好难 好烦  特别大芯片

网友:
我平时也是用这种方法。或垫纸巾来植锡

网友C:
是个思路,但你这样保证大小一样大了。怎么装到芯片上去啊。先画好线,刮完锡再把芯片放上吹一下。怎么对齐是个问题啊。

网友:
还是工具要好要合适,当然力道也一样。

网友D:
不明白楼主什么意思,贴高温胶在网怎么上锡了?

网友:
以前植锡都是用码条贴在芯片和植锡板之间定位,芯片不移动放心大胆的丢开双手。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我也是这个方法。。 不过不是植CPU。。 只是植WIFI的时候发现大的芯片镊子压住的时候会不平。。 我也在背 ...

小技巧是,纸巾叠厚点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是个思路,但你这样保证大小一样大了。怎么装到芯片上去啊。先画好线,刮完锡再把芯片放上吹一下。怎么对齐 ...

同问啊。。 怎么对齐啊。。   用什么东西画线既能画上又不受高温的影响不见了。。 我之前用手术刀在芯片四周刮了四边出来。。 感觉会割到板层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明白楼主什么意思,贴高温胶在网怎么上锡了?

贴在芯片背面。。 芯片正面放网。。 不过有个问题是 还没对好就粘住网。。

网友:
引用 网友E:
小技巧是,纸巾叠厚点

噢 下次试试。。 我之前试过把纸巾挖个洞刚好放IC。。 感觉不好用。。 纸巾会挡住芯片

网友:
想创新心情可以理解。还是安老办法多练吧。大家都这么过来了。前面也有很多人想了很多办法了。最终还是普通的方法被大家接收了。当然了希望有更简单的方法。

网友:
工具要好,钢网不能变形,锡浆要好,成功率才会高的

网友:
有芯片模具就好了

网友:
好像见过有芯片模具吧?把IC放上去,然后钢网放上去,能卡住钢网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是这个方法。。 不过不是植CPU。。 只是植WIFI的时候发现大的芯片镊子压住的时候会不平。。 我也在背 ...

植wifi想怎么植都能植好,我有时候一天得植100多个wifi

网友:
是不是没图片?我想看看图片怎么搞的?

网友:
不明白 ,高温胶贴在芯片后面,那也粘不住钢网啊,芯片和钢网一样大

网友(2017-07-14):
你的意思是说把锡桨弄成锡珠吗?

网友:
这样也可以,但是可以直接买到小锡珠吗?

网友:
这样也行?怎么也得拍个照片看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同问啊。。 怎么对齐啊。。   用什么东西画线既能画上又不受高温的影响不见了。。 我之前用手术刀在芯片 ...

之前李向东教过这样的方法,不过不是很好用,相当麻烦。
先拿个费cpu对准钢网,按照正常值锡。值完在钢网上焊油,等冷却后cpu和钢网会粘在一起。
这个时候把钢网反过来,在四边用尖刀刻下印记。取下cpu。
有印记也对不准,因为看不清楚,总是对偏的,所以还要做一件事。
拿高温隔热胶带对准印记贴在钢网四周,这样中间放cpu的位置会留下很矮的坑,放大镜都不用cpu很轻松就放进去了。
最后还要检测胶带是否贴偏,拿个cpu放入坑中,拿个隔热胶带在后面贴住固定,反过来检测cpu与钢网是否对其。

网友:
弄好后,下次值cpu,先把锡浆抹在钢网上擦平,后放入cpu用胶带固定,
反过来就吹。

网友:
3d值锡网?貌似现在也蛮便宜了,就买几个常用的就行了呗

网友:
用纸挖洞垫下面就可以

网友:
我感觉植锡得保证钢网贴平了再刮锡浆,然后在用无尘布擦干净,基本不会有什么问题

网友:
这也行啊 真是发散思维  LZ成功了吗

网友:
楼主这是什么发帖 看不懂了 多点字不好吗

网友:
这个必须得实际操作才行,嘴上说的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