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45V 30分钟必掉电

楼主(2017-06-12):
              不管你就用也好,不用也好,过30分钟就掉电,测了温度也不高,不进系统也是掉电。。。。  再开机正常开,就是30分钟一掉电,大神出招吧、。。、、

网友:
先三板斧,搞个BIOS 再说

网友:
现在灌水灌的这么明目张胆了?x45v是hm70吗?是不是更换了cpu?

网友:
合成ME再刷BIOS

网友:
准时掉电可以先刷个BIOS试试。

网友:
看样子都知道楼主刷了BIOS的!不进系统都掉电。希望没自作聪明 断了温控电路!好吧!不开玩笑刷ME就就行      绝对行

网友:
楼主先刷ME,再说别的

网友A:
定时掉电的话不是温度等问题,就刷个改了ME的BIOS

网友:
一般是散热问题,还有BIOS问题

网友:
ME是什么东西,BIOS倒是好说,还没听说过ME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定时掉电的话不是温度等问题,就刷个改了ME的BIOS

他哥,ME是什么

网友:
刷原厂bios不行 慢慢查吧

网友:
说实话这种掉电的问题果真不是很好修啊!期待大神吧!

网友:
我修过着机器刷bios好的

网友:
请在论坛上查找一下这个案例已经很多很多,你这样发帖基本无法给予帮助和参考

网友:
应该是BIOS的ME出问题了,找个原厂的试一试

网友:
你这个问题应该是BIOS的问题,刷个原始的BIOS应该可以解决。

网友:
感觉还是BIOS的问题,先找个确定好的原厂BIOS 刷上去试试。

网友:
论坛应该能找到类似的帖子,好像有解决问题的,我以前遇见过,放弃了,后来在论坛发现了好像有解决办法,你可以找一下

网友:
有可能是BIOS的问题

网友:
排除散热BIOS可能性大

网友:
TB上买个妥妥的!

网友:
先搞BIOS试试。。

网友:
供电问题吧、、、、、、、、、

网友:
掉电之后 3V5V  还有没有   是不是温控呀!

网友:
有可能升级了cpu导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