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4Z-5423 不触发

楼主(2017-06-12):
待机0.04 按开关无反应,开关有跳变。查3,5V待机芯片,51225 。 12脚,3 13脚,6,20脚都正常了为什么还是没有3 5V出来。刷了个BIOS试试 还是一样的。这是看到3 5V滤波电容。马上使用一波示波器,看到5V滤波电容明显的不对头 直接把2个都跟换了 上电跑马亮机 ,本来早先用示波器就是分分钟秒杀的。。新手看看就行了 老手请飘过

网友A:
还没有修到过电容问题的机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还没有修到过电容问题的机器

你明天就遇到了 哈哈

网友:
如今电容质量是越做越差,没办法。DELL 多款都有这个问题

网友:
滤波电容坏的少

网友:
没有示波器怎么判断

网友:
电容问题没有示波器真不好测量

网友:
数字示波器咋看不出来输出不稳

网友C:
ACER4750容易出现这个滤波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ACER4750容易出现这个滤波的问题

对的,待机0.03 不触发。 鸿基这个机器有这个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路过,,顶一下,,,

不要顶了。楼都要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强强强,,,,

没有大神你强啊。 跟踪你有10个帖子了。每次都是这句话,。你下次换句话我就看不见了  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明天就遇到了 哈哈

没事,到时真的遇到用波看下就能解决

网友:
每个机子都这么快修好多好

网友:
再次提醒我们:示波器的重要性。因为我们习惯了万用表,总不习惯示波器测电压。

网友:
学习了以后自己也测测

网友:
示波器修机那就是秒了,

网友:
有示波器抓波就是方便

网友E:
滤波不良的电容还是挺少遇到的
龚士洋
能遇到的确实很少
详情

网友:
3V5V或坏的滤波电容,由于电脉冲过高

网友:
引用 网友E:
滤波不良的电容还是挺少遇到的
能遇到的确实很少

网友:
自从修宏基这个待机电容后,基本看到这个电容做待机,都有一种想换掉的冲动

网友:
用示波器还是好一点

网友:
新机子电容坏的少啊

网友:
有神器就是好啊,方便多了

网友:
示波器还是很好用的

网友:
还是你牛,要是我的话就没有那么的快

网友:
还本来是分分钟秒杀的 ,我们的呢,还不知道要多久

网友:
有示波器 就好修 有些 不号弄的问题 都是 电容啥问题

网友:
是电容滤波不良,造成待机芯片保护不出3 5V电压吗?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 我最喜欢这样的修机问题 有图 有真相

网友:
一看就是老手

网友:
这款机器的这个滤波电容爱坏 修过几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