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80 板号;11326-1M 不触发

楼主(2017-06-12):
联想G480 板号;11326-1M
故障:接上电源 电流0.014 有待机电压3、5V 按开关无反应 不触发
维修:刷过BIOS 换过EC
EC型号:NPCE885PA0DX-GP

查其条件  供电 19、46、76、88、115、102、75、114 均有3.3V
17Pin  LID_CLOSE#  3.3V
73Pin  AC_IN_KBC  3.3V
91Pin  KBC_RTCRST#  1.3V  看下图 大家帮忙分析一下  我也不确定这是否正常

Q2130 G极 RTCRST_ON 来自EC 只有1.2V  D极 RTC_RST# 3.3V
RN2104 1、2Pin 3V  4Pin 3V  3Pin SRTC_RST# 只有1.08V  相连的电容C2103已经拆掉  短接RN2104 3、4Pin RTC_RST#电压被拉低只有1.5V
SRTC_RST# 直接到桥 难道桥坏了!!!!
EC 85Pin ECRST# 有3.3V  20Pin RSMRST#_KBC 只有1.36V 这应该是不正常的吧

RSMRST#_KBC 是EC发出? 拆掉R1912 RSMRST#_KBC一端1.43V Q1901 3Pin1.01V
Q1901 2Pin 3.3V 5、6Pin 低电平 短接其2、3Pin 电压被接低为0V
PM_RSMRST# 到桥 问题还是指向它
桥是SLJ8E 手上没芯片 要换得订
EC 93Pin KBC_PWRBTN_EC# 按开关有高低高跳变  117Pin PM_PWRBTN#一直是3.3V  无跳变
求大神指点 难道是真的要换桥了吗 还是那个条件未满足

补充:问题已经解决!是桥的问题 ,加焊后OK 触发亮机

网友A:
91Pin  KBC_RTCRST#  1.3V这个不正常!基本是这里的问题了!EC换过就是桥!你拉一个3,.3V过去再按开机键PM_PWRBTN#有没有变化

网友B:
引用 网友A:
91Pin  KBC_RTCRST#  1.3V这个不正常!基本是这里的问题了!EC换过就是桥!你拉一个3,.3V过去再按开机键PM_ ...

试过拉个3.3V 过去 按开关PM_PWRBTN#还是无跳变

网友:
看你发的测量结果应该是桥的问题 SRTC_RST# 只有1.08V 正常是3.3V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试过拉个3.3V 过去 按开关PM_PWRBTN#还是无跳变

KBC-RTCRST#拉了3.3V有被拉低?桥的条件都确定了? 就KBC-RTCRST#不对?你先把这个电路修修是不是被拉低了。还是这样子,基本确定桥了

网友C:
这种EC是不是电源灯现在会亮黄色?

网友:
1.3V不正常把

网友:
91脚  1,3v不正常把    是不是被拉低了

网友:
你看下开关那有3.3v?

网友:
学学大师们的维修经验

网友:
这个桥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SRTC_RST# 只有1.08V  加焊或重置南桥试下

网友:
应该是被拉低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EC是不是电源灯现在会亮黄色?

没有指示灯亮

网友:
开关那有2.9V

网友:
拉底了 断开试试

网友:
路过来看看修好没呢

网友:
挑起ec端的pm_pwrbtn#,量看看有没有调变。

网友:
去掉那个RTCRST上面的电容等或者断开到桥那端。看看是不是桥拉低。桥的可能性最大

网友:
谢谢各位的回复 是桥的问题 加焊后OK

网友:
楼主修好之后 RTCRST_ON 信号是多少V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