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33H 故障0.66内存不过

楼主(2017-06-12):
拿到手上是电流大,把PQ52换了桥换了,就这样了电流0.66
我来回答
内存不过

网友:
BIOS程序写过,内存供电有1.8V

网友:
BIOS写过,内存电压OK

网友:
换过桥了啊 0.6感觉没跑马 平台复位有了吗

网友:
继续查内存的相关条件吧 换桥不代表桥没有问题了

网友:
测量一下时钟和复位有没有,感觉还没有跑码呢

网友:
刷BIOS试一试

网友:
关键是哪里短路了

网友:
什么机器啊 图纸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