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6进水不开机 待机耗电快故障一例

楼主(2017-06-12):
iPhone6进水不开机 待机耗电快故障一例

机器型号:iPhone6

故障现象:进水不开机,修开机后待机耗电快

维修过程:

  收到一台进水的iPhone6代故障机,本来故障是手机进水开不了机,修开机后发现主板还会漏电,进水过的机子就是这样,元件腐蚀厉害哪怕修开机了,也经常出现一些连带的故障。

  夹表开机按开机100毫安,开起瞬间电流跳变200-300毫安,正常待机耗电快,电源发烫。

iPhone6进水不开机 待机耗电快维修 图1

  根据以往的维修经验,我们先排除了一些通病问题以后,在检查手机功能的时候发现指南针陀螺仪不正常。

iPhone6进水不开机 待机耗电快维修 图2

iPhone6进水不开机 待机耗电快维修 图3

iPhone6进水不开机 待机耗电快维修 图4

  大概故障找到以后,重新拆下主板测量指南针供电,发现3V供电短路,检查以后发现C1903 C1902进水损坏。直接拆掉,夹表开机,待机电流正常。

iPhone6进水不开机 待机耗电快维修 图5

  至此,iPhone6进水不开机,待机耗电快故障维修结束。

(本文内容来自今日头条)

相关阅读:

  iPhone6手机专题帖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030310-1-1.html

  iPhone6系列进水不开机维修专题帖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041656-1-1.html

  iPhone6系列阴阳屏维修专题贴
  http://www.xinxunwei.com/sjwx/01036833.html

  iphone6耗电快专题https://www.chinafix.com/zt/25472-1.html

网友:
电容惹得祸  楼主思路清晰!!!

网友:
专注转载N年呐

网友:
进水的就是这样吧

网友:
这是能开机的情况下测试功能。如果不能开机,就是另外一种维修方法了

网友:
苹果主板,有点不好搞啊,现在我有一台不触发,IO里都有程序

网友:
版主技艺高超啊 厉害向你学习

网友:
思路很好,有短路先测试所有功能,先修功能。

网友:
楼主这个思路可以有,能开机耗电块的,看看有什么功能不正常再说。

网友:
这个思路比较清晰,先看看那个功能不好用一般就是哪里有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