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80求助

楼主(2017-06-12):
昨天接个g480纬创的机器,拿来大短嘻嘻了下以为捡了台,拆机看了下无明显烧痕,打值发现正常,装上插电又大短,晕,就知道没那么简单再量下,发现插内存就短,内存坏了上管也坏,换了根插上,又短心想坏了,打值又坏了,去了我一根一g的。这下桥也发烫,打值5v电感值也低了。无思路了,求助大神

网友:
保护隔离正常吗!充放电电路检查正常没!贴别是放电管子。关于插上内存就短路。同事修到过:说是断了PG就好了。你可以试试

网友:
保护隔离 保护隔离 保护隔离

网友:
现在桥都挂了   先把5V修正常在说吧

网友:
建议楼主下次修完后先不上内存看下供电正常没有在插内存。可能是内存供电芯片也有问题

网友:
先修5v再说吧这本修的悲哀啊

网友:
一步步慢慢来吧,内存供电芯片有问题吗

网友:
我的水平不比楼主强,楼主比我胆大,我还不敢俢

网友:
你们测量电压不用假负载吗,内存条真多

网友:
烧多了,映像就深刻了

网友:
上管烧了造成的大短,应该去内存维修的,好了再上,另外上了又烧不知楼主有没考虑过内存下管和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