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天A7000 卡LOGO

楼主(2017-06-12):
论坛也有相关帖子!  现在我差不多 BIOS刷过 光驱 硬盘拆了!声卡 网卡 也拆了! 南桥刚换了  还是老故障!

网友:
显卡也会引起

网友:
桥有问题也会

网友:
集成显卡  已经更换桥!

网友:
放个电试试

网友:
遇到过神舟的比你这个换的还多。最后还是放弃了。

网友:
这个早就弄过了

网友:
这款机器  属于 老机器了    CPU  你换过试过吗    台式机的CPU   但是CPU  会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
775的机器 换过了!而且 机器都亮了  775的CPU 不会有这个现象 他的GPU不是在CPU里面是在桥里面的

网友:
现在 外设全部排出  1394也排出  声卡网卡排出  IO也排出  南桥也排出  时钟关于南桥的所有都有波形!南桥背面 一些模块电压也测量排除!IO 下面的  SM 和KB 也测量过没问题!USB口测量没问题!插线全部拔掉!还是卡LOGO  头都大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