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不知道串号怎么搬板

楼主(2017-06-12):
有没有师傅懂的,来个客户说是换过壳子,
现在机器开不起,接电没反应,只能搬板,但是不知道串号,怎么搞?小白求出路

网友A:
接电没反应 就修啊 为什么要搬板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接电没反应 就修啊 为什么要搬板呢

修不好啊  飞了很多线   还是不行  给客户征求意见说了  就想搬板试试啊

网友B:
把硬盘拆下来读出序列号,再慢慢搬。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把硬盘拆下来读出序列号,再慢慢搬。

我啦个擦  要多慢啊

网友:
硬盘里面有序列号

网友:
套件直接搬过去,不需要知道串号

网友:
USB也可以读串号。。。。。但是你估计没这个线,需万把块

网友:
拆下CPU 硬盘 基带,把原板的基带码片也拆下来搬过去就行了

网友:
什么型号的机器。拆硬盘读序列号。再说搬板要串号干吗?直接搬就行了啊。只要他几大件没坏就OK了啊。

网友:
直接原机三大件搬过去不就行了

网友:
把硬盘底层里的数据读出来就可以搬le

网友C:
如果原装硬盘坏了,又不知序列号怎么换新硬盘?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原装硬盘坏了,又不知序列号怎么换新硬盘?

这个我也想问 我手里就有一个这个 发到迅维 没人愿意修 给寄回来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如果原装硬盘坏了,又不知序列号怎么换新硬盘?

要是不是原装硬盘呢 有什么方法读序列号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要是不是原装硬盘呢 有什么方法读序列号呢

原硬盘都坏了就是不能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原硬盘都坏了就是不能读了、

二次换的硬盘也不能读串号吗?刷机报错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