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s410不过隔离保护 简单维修

楼主(2017-06-12):
同行送修的一台s410,插电电流表过流保护红灯闪一下 ,主板没有待机,测试发现后级有短路,不过隔离保护,于是跳过隔离保护上下管直接烧鸡,发现电池充电上下管发烫 更换后再测试不短了,待机也有了,开机亮机

网友:
充电电路的管子故障率也是蛮高的

网友:
笔记本上充电管特别爱坏,遇见不少了

网友:
送钱机器

网友:
cpu供电管子故障也会导致不触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