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5-3521 不显

楼主(2017-06-12):
同行送修的一台Dell 15-3521   ,开机电流跳变最后停在0.78,本着先软后硬的原则,先刷BIOS   刷了n个还是老样子,看来不是BIOS的问题
看电流跳变应该是快显示了,锁定在显卡部分,加焊后不显,重植后还是不显,怀疑显卡芯片坏了,这个板子是双显卡,想着试试看集显可以显示不,好多机子都是断开显卡供电就可以切换到集显,于是断开显卡供电电感,上电亮机了,和同行沟通换新显卡得价格太高,客户不接受,那就不换了 直接集显交差。

网友:
也不一定是显卡本身坏了

网友:
这个情况  还没遇到

网友:
客户这要求也太低了

网友:
这种好啊   难得整

网友:
顾客 居然接受集显

网友:
也是不错的方法,不用改别的地方幸运

网友:
今天修到一台短路的! 换EC刷EC程序 换待机芯片, 才搞好!

网友:
客户可以接受集显还好,不接受的话就需要换显卡了,很多机器断开显卡供电就自动集显了

网友:
{:4_91:学习了

网友:
这样自己也省事都不用成本

网友:
断开显卡这个机器不报警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