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M6480T Intel 82579LM 网卡 开机感叹号

楼主(2017-06-12):
联想 M6480T   多灾多难 第一次来 不开机 鼠标键盘 保险  烧了  换保险  放电 能开机了

第二次 来  USB 全部不认了   刷了 BIOS   USB 可以用了

第三次    Intel 82579LM 网卡 开机感叹号

Intel 82579LM 网卡 开机感叹号   换了 BIOS  刷完 还是不管用  安装版 系统   官网驱动   都试过了   还是 关机 开机 设备管理器 网卡 感叹号    感叹那 号  时  吧 网卡在设备管理器 禁用再启用  可以正常适用

最后  做了个 批处理  放到  开机启动项  问题解决     呵呵 做系统 只能 来找我

批处理  如下:

    @echo off
  devcon disable *DEV_1502*    禁用网卡
  devcon enable *DEV_1502*    启用网卡
  echo on
以上文字 保存为 lan.bat    放到开机启动文件夹

解释一下  "DEV_1502"  是我网卡 硬件 ID

需要 有devcon.exe  在Windows\system32\ 下     没有的话 自行百度

我的是Win7 64位 系统 共享出来 仅供参考

网友:
人才,这都能姓

网友A:
好厉害!批处理是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厉害!批处理是什么?

已经在贴子里了 自己看

网友:
批处理 确实挺方便的

网友:
批处理都会做啊

网友:
有devcon.exe  在Windows\system32\ 下

网友:
厉害了我的哥  其实会不会还是BIos问题引起的

网友B:
這問題是bios ME固件丟失引起的 intel網卡如果ME丟失或有問題都會開機出現code10 得禁用再啟用才能使用網卡
其他廠牌網卡不會有這問題
V星的板子可以用FPT把ME固件刷回去
但是像是intel原廠的板子沒辦法這樣處理 會被鎖住
這種的估計也沒辦法 我也還在找方法解決

网友:
进来学习 ,先收藏着 下次有用可以用到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這問題是bios ME固件丟失引起的 intel網卡如果ME丟失或有問題都會開機出現code10 得禁用再啟用才能使用網卡 ...

找  到  方  法 别 忘 分  享  出 来    。。。。。

网友:
实在不行可以强行开启无线网卡的开启脚位啊   我都是这么干的

网友:
维修真的是门技术呀,我是认真的学习了,内容不错,收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找  到  方  法 别 忘 分  享  出 来    。。。。。

V星的板子可以在DOS下用FPT工具刷回ME 類似的情形我在V星的X79-GD55遇到過 也這樣解決了
基本上只有intel網卡+intel的主機板才會發生這問題
FPT /F 文件名 -ME
你試試看吧 但我估計聯想的板子是無法了 應該會被鎖住

网友:
内容不错,向楼主学习,技术不错,以后少走弯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