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烧机的那点事!

楼主(2017-06-12):
机型:DELL N4050
D板号:DV14 10315-1
故障现象:不触发
维修过程:
       同行送来一台N4050,也没说是什么问题,留下就走了。我接过来通电一看待机电流0.04左右,指示灯不亮,按开关也不能触发。0.04这个待机电流很明显高了。

       迅速拆机,目测无进水,各大电感打值发现问题,5V电感对地短路,短路到啥程度呢,看下图,对地阻值0.26欧(用欧姆档,不是二级体值哦,两码事),这个值估计好多万用表测不到吧!

好,那么问题来了,这么低的阻值,用烧机大法能不能烧出来呢?

      分析了下电路图,发现5V去的地方真多啊,能用到大电流的2个地方先拆掉,分别是CPU供电的2个玻璃管+集显供电的玻璃管,这2处都是集成MOS在内的大电流芯片,并且上管都是5V供电的,不是公共点19V。

5v去的地方多但庆幸的不是3.3v短路,3.3v短路的话EC和桥挂的几率大大滴。

拆了3个玻璃管,在打值还是短路状态,怎么办呢,烧机大法伺候吧!

接好烧机线(特制的哦,质量很好),电压设置5v,电流从小到大,一路加载到10A。

呵呵,没办法,小电流还真烧不动。
大约3分钟,凶手付出水面,原来是USB供电芯片短路了。微微有点热,在边角上还真不易觉察。(这里有大坑,往后看)

迅速风枪拆除USB供电管,再次5V电感处打值128(这次是二级体值,用二极管档)。

CPU供电和集显供电的3个玻璃管补回去(注意这个玻璃管很脆的,镊子小心夹,我就不小心夹碎一个)

装好后开机,亮亮了

亮机后准备找个USB供电管把那个短路的补上,放大镜一看,顿时感觉掉坑里了。。。。

通过电路图看,其它脚位干干净净,1脚2脚竟然连着锡。。。。。风枪拆下来的时候完全没注意到,这肯定不是我搞上去的,心里瞬间飘过万个xx马!

最后一张图是自制的烧机线

烧机大法总结:

1:选用线径较粗,内阻较低的线材。

2:减少中间环节。比如线材中间接个开关,插口等都去掉。
    中间环节东西越多,接触电阻就越大,这样的烧机线阻值可能比短路点的阻值都大,烧机线就会成为负载,过大电流时就会发热。这就是为什么好多人摸着线都发热了还找不到短路点的原因。

3:烧机电压用多少?
   我觉着短路的地方是几V供电的就用几v,有人说用19V烧,也是可以的。短路后他是一个恒阻状态,不管多少v,都会瞬间被拉低,只要电流不变,电压是不会升高的(U=IR)。

4:烧机电流用多大?
对于阻值很低的短路点,除了用线径较粗内阻较低的线材外,电流越大越好。烧机电流越大,短路点流过的电流越大,它产生的热量就越大,就很快被发现。此时要注意一点,如果你选用高电压大电流烧机,短路点烧断而开路,高电压可能会损坏原电路,所以我建议是几V供电的就用几v烧即可。

最后留个悬念:有人说用19v5A要烧坏CPU是不可能的,因为CPU的供电电流非常大,2路供电加起来近百A,5A电流远远不够的!
不过我曾经确实想搞坏一个I5二代CPU,用的就是19V5A,在上面一阵乱戳,噼里啪啦冒火星,但是后来一试机确实没坏。

此贴如果对你有帮助,麻烦亲抖抖贵手,赏几分以资鼓励!

网友A:
加分了 推荐精华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加分了 推荐精华

你没看在哪转载的贴 ,

网友C:
楼主编的过程很精彩,应该可以做作家了

网友:
这个不细心

网友D:
楼主 玻璃管子 好焊不 要注意什么

网友E:
楼主装备好牛B啊!

网友:
这样人为的能烧出来,好牛逼呀,我还是怕烧坏板层,不敢这么搞

网友F:
烧机方法,我还没搞会,学习

网友:
5V没事  , 3V短路都不烧  挨着拆  . 一般EC容易挂的多

网友:
总结的好,厉害!

网友G:
求那个晶体开关管的焊接方法

网友:
可以的。手工可以,那个玻璃的不好换

网友H:
还有你这个设备可以啊。一套大概多少钱

网友I:
这个机器5V最爱短路,一般我是不先拆CPU供电那一块,主要测USB的供电,和相关的电容

网友J:
楼主真坏,居然用19V5A去杀U,还好这个U坚强

网友:
技术很扎实  帖子也写的 有水平 dell这款机器 我也修了不少

网友:
玻璃管不大好换啊,当时不拆烧鸡就行啊

网友K:
拆玻璃管应该属于走了弯路

网友L:
楼主为什么不直接烧呢哪个玻璃芯片不好焊啊

网友M:
第二张图中的那个电源是什么牌子,什么型号,,,这个电源很不错的

网友M:
你这钳型表,这么接,你能测量什么??这表这种接法是测量交流电流,而你这时是直流,不知道为什么还有显示??

网友:
烧不少。这个大工程

网友N:
拆下来的玻璃管不知楼主怎么换上去 的,植球?

网友:
5V 短路还是比较好搞得 恭喜楼主收银子喽!

网友:
这玻璃壳很难焊 容易吹坏

网友O:
引用 网友B:
你没看在哪转载的贴 ,

亲,绝对原创,昨晚打字一个多小时呢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装备好牛B啊!

呵呵一般吧,不过短路很严重的没有大电流真的烧不动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编的过程很精彩,应该可以做作家了

编的确实有些费力,你懂得

网友:
这个事完全没想到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O:
亲,绝对原创,昨晚打字一个多小时呢

你自己修还是打工

网友P:
修改一个华硕进水的,DDR4  1.2V供电对地完全短路保护烧机好几次1-3V都没烧出来,倒是万用表的红线发烫,就以为内存插槽短路了,所以拆掉,结果还是一样,没办法,就拆内存颗粒,直到拆完最后一颗才正常。超低阻值烧机确实很厉害。

网友Q:
那个玻璃管不好焊啊

网友:
那怎么办,我刚买的5A的电源,岂不是小了很多。而且楼主的那个应该不便宜吧?

网友:
你这电源什么型号啊 看起来不错哟

网友R:
为什么你曾经想搞坏一个i5cpu呢?想听下背后的故事!

网友S:
楼主的第一张图的那个横着的设备是啥?干什么用的啊? 没见过!

网友T:
楼主你那个可调电源是什么型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T:
楼主你那个可调电源是什么型号的?

普源的DP800系列,你可以选一个适合自己的

网友:
引用 网友M:
你这钳型表,这么接,你能测量什么??这表这种接法是测量交流电流,而你这时是直流,不知道为什么还有显示 ...

亲,我这个开的是直流电流档。交直流电流都可以测

网友O:
引用 网友L:
楼主为什么不直接烧呢哪个玻璃芯片不好焊啊

当时因为看到5V电感出来的铜箔直接链接的这几个玻璃管。
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我拍这3个管子都短路,增加烧机的难度,所以就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K:
拆玻璃管应该属于走了弯路

其实是另有原因,怕这3个管子同时坏掉,增加烧机难度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 玻璃管子 好焊不 要注意什么

还可以吧,多多联系手工,这都是小事

网友O:
引用 网友G:
求那个晶体开关管的焊接方法

拆下来后,找个差不多的手机钢网,用锡桨直球,然后焊盘拖干净,焊回即可。多多联系,不难的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还有你这个设备可以啊。一套大概多少钱

一套?指的都是那些呢?

网友:
引用 网友M:
第二张图中的那个电源是什么牌子,什么型号,,,这个电源很不错的

普源的DP800系列,选个自己合适的吧

网友O:
引用 网友N:
拆下来的玻璃管不知楼主怎么换上去 的,植球?

是的,找个手机用的钢网,孔距对好,锡桨,,,你懂得

网友N:
引用 网友O:
是的,找个手机用的钢网,孔距对好,锡桨,,,你懂得

楼主平常修笔记本,也修手机?

网友O:
引用 网友B:
你自己修还是打工

自己修,雇不起人啊,开店已经至少有6年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R:
为什么你曾经想搞坏一个i5cpu呢?想听下背后的故事!

做生意总会遇到一些无厘头的客户,这些我就不用多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S:
楼主的第一张图的那个横着的设备是啥?干什么用的啊? 没见过!

你指的是表上那个横着的东东?那个是开尔文测试夹,4线的。

网友:
引用 网友Q:
那个玻璃管不好焊啊

平时多多联系,没有难度滴

网友:
引用 网友P:
修改一个华硕进水的,DDR4  1.2V供电对地完全短路保护烧机好几次1-3V都没烧出来,倒是万用表的红线发烫,就 ...

正确合理的用工具,可以减少工作量啊

网友O:
引用 网友N:
楼主平常修笔记本,也修手机?

手机是副业,不专,换换尾插,换换屏,还是不错的,主板问题好多客户都不修了,好手机也要不上价

网友N:
引用 网友O:
手机是副业,不专,换换尾插,换换屏,还是不错的,主板问题好多客户都不修了,好手机也要不上价

那也厉害了,至少手工很不错,换这种玻璃管是笔记本维修人挺头疼的一个东西

网友U:
问下楼主,你的玻璃芯片是多少温度干的

网友:
一直没明白烧鸡是什么意思,这次学习很多了,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V:
总结的不错,很好的经验,谢谢分享

网友:
电流都加到10a了牛

网友W:
lz的装备真的好牛啊,加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O:
自己修,雇不起人啊,开店已经至少有6年了吧

那你怪舍得花钱里,不看你修的怎么样 ,就看设备都话多少钱

网友:
引用 网友U:
问下楼主,你的玻璃芯片是多少温度干的

看风枪不同,温度可能也会不同,焊上去温度350。拆下来用温度高一点

网友:
引用 网友W:
lz的装备真的好牛啊,加分了

多谢师兄支持

网友:
引用 网友V:
总结的不错,很好的经验,谢谢分享

我就是验证下,看看阻值很低时能不能烧出来

网友:
你那是什么电流表呀,高大上呀,能到10A没事,板子是上家做手脚弄的吧。有点坑呀

网友:
这主板便宜,我都换了好几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O:
当时因为看到5V电感出来的铜箔直接链接的这几个玻璃管。
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我拍这3个管子都短路,增加烧 ...

我觉得不要想那么多直接烧就可以了

网友:
上家做的手脚

网友:
jingdian经典了,,,,,,

网友:
这种玻璃管现在修的真的不多

网友O:
引用 网友X:
玻璃管不好换。换好了都不知道好了没有

是的,对焊工要求挺高的

网友:
应该是上上家做的手脚,我的上家基本不动烙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Y:
楼主牛,晶片不好装啊

不太好对位置

网友:
引用 网友Z:
楼主技术不错 多谢分享

技术一般般,平时杂事太多,有些知识都忘记了

网友AA:
见识了,我烧鸡从来没超过2A的电流,而且是短路越大约容易烧出来。直接对地大短的绝对可以烧出来,怕那种微短的,烧鸡拿他一点办法没有

网友AB:
经验丰富啊,玻璃芯片啊

网友AC:
看了师傅介绍烧机大法的使用,以后我也敢动手了!谢谢!

网友:
楼主  那套装备有点豪华哦      都盖过你那烧机大发了

网友:
楼主装备好牛B

网友AD:
玻璃管不好换,要是我的话绝对不会先动这个。

网友AE:
楼主的表挺厉害啊

网友AF:
19v 没烧坏 CPU 你 可以买彩票

网友AG:
引用 网友M:
你这钳型表,这么接,你能测量什么??这表这种接法是测量交流电流,而你这时是直流,不知道为什么还有显示 ...

只要电流钳可以测直流电流,当然可以测直流电流了

网友:
论装备就服你!

网友AH:
好高大上的装备,技术也牛X,加分顶你。

网友:
好精辟的维修

网友AI:
楼主装备好牛B啊!羡慕。

网友AJ:
你这真是个坑啊。太坑人了。最终还是没有逃过你的法眼。加分支持。

网友AK:
有点看不懂,先收藏,回头在看一遍,很有意义。

网友:
玻璃管不好搞啊

网友:
设备先进啊

网友AL:
那个玻璃管是普通 的场管用10A烧,都没问题么,

网友:
玻璃官拆他干嘛   还是BGA封装的   直接 上去烧   没事的

网友O:
引用 网友AM:
高手,学习了。

大哥,你可多写点啊,要不然很容易就。。。

网友:
引用 网友AK:
有点看不懂,先收藏,回头在看一遍,很有意义。

没看懂吗,或者,哪里没看懂?

网友:
还行吧,就像手机的芯片,不也是很小很脆弱

网友:
引用 网友AL:
那个玻璃管是普通 的场管用10A烧,都没问题么,

玻璃管我就拆掉了在烧 的

网友AN:
那板子破里芯片容易坏,

网友:
没有金刚钻别揽瓷器活,工具不好用,很容易搞残

网友:
引用 网友AA:
见识了,我烧鸡从来没超过2A的电流,而且是短路越大约容易烧出来。直接对地大短的绝对可以烧出来,怕那种微 ...

对于微短的估计只能慢慢拆了

网友:
坏了这么多啊

网友:
能修好 就很不错了

网友O:
引用 网友AG:
只要电流钳可以测直流电流,当然可以测直流电流了

你这句话应该修改下:只要是电流钳,就可以测电流,当然直流交流都可以测了。
这样比较容易看明白

网友:
引用 网友AJ:
你这真是个坑啊。太坑人了。最终还是没有逃过你的法眼。加分支持。

是的,搞到最后才发现,原来被做手脚了,还好RMB已到手

网友:
我这些都一般般,够用而已,人家有的一台示波器都3万多,土豪有的是

网友:
引用 网友AI:
楼主装备好牛B啊!羡慕。

快快挣钱,买买买,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D:
玻璃管不好换,要是我的话绝对不会先动这个。

多联系手工,这个不成问题

网友AK:
引用 网友O:
大哥,你可多写点啊,要不然很容易就。。。

大概是懂了,但是我现在在上班修板子,不能彻底的理解, 19V,5a 烧不坏CPU 是什么意思。有一次我修一个索尼的机器, 烧鸡的时候 19V 那根线断了 跳到 一个电容那里把cpu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F:
19v 没烧坏 CPU 你 可以买彩票

是啊,我一通乱戳,估计没戳到弱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B:
经验丰富啊,玻璃芯片啊

大师对玻璃心片还不是手到擒来

网友AO:
这上家做的故障 没有技术水平  估计也就是怕会回去吧 所以不敢搞3v的 不然客户又回去了 等下没法回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C:
看了师傅介绍烧机大法的使用,以后我也敢动手了!谢谢!

没事,放心大胆的撸

网友:
引用 网友AE:
楼主的表挺厉害啊

我这好几个表,你说的是那个,UT58A吗?

网友O:
引用 网友AK:
大概是懂了,但是我现在在上班修板子,不能彻底的理解, 19V,5a 烧不坏CPU 是什么意思。有一次我修一个 ...

我觉着应该是烧到信号线了,我一通乱戳,戳的应该是供电脚。所以我对这个问题也是抱有疑问

网友AP:
玻璃芯片确实不太好焊接 风速要低 不然很容易吹短路

网友O:
引用 网友AO:
这上家做的故障 没有技术水平  估计也就是怕会回去吧 所以不敢搞3v的 不然客户又回去了 等下没法回头了

可能是上家报价高,不过没把CPU换成坏的比较庆幸,曾经就遇到不少,没修好,把里面内存硬盘cpu都给换成坏的了,有的甚至把液晶屏都换掉

网友:
烧鸡大法真是厉害,下次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P:
玻璃芯片确实不太好焊接 风速要低 不然很容易吹短路

是的,我用的快克2008,风力比较温柔,直风风枪风力大,吹这个,肯定有难度

网友:
引用 网友O:
我觉着应该是烧到信号线了,我一通乱戳,戳的应该是供电脚。所以我对这个问题也是抱有疑问

有道理,可惜当时没图纸。 应该是信号把,那个电容有点小。

网友AQ:
10A也不冒烟 还有 你的可调电源电流真大

网友AR:
感谢了。厉害哥哥

网友:
引用 网友AH:
好高大上的装备,技术也牛X,加分顶你。

师兄也是老死机啊,发帖这么多,我这平时也没时间发,偶尔来一帖

网友:
在群里经常有人问怎么烧鸡,所以写个帖子,方便大家参考

网友:
引用 网友AR:
感谢了。厉害哥哥

hehe,过奖了,加油吧

网友AS:
19v直接进CPU烧不坏CPU?

网友:
说的很到位   总结的也很好  加分了

网友:
说的很到位 总结的也很好 加分了
jimces
看来我写的还是比较好理解的
详情

网友:
楼主技术杠杠的!
jimces
学到的,都快还回去了
详情

网友:
这次真的学到了
jimces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注意细节,每天都有进步
详情

网友AT:
记得联想X201主板也有几个玻璃管爱坏,不过从来没有植过珠,只要掌握控制好温度一样可以换好的
jimces
对,不过镊子夹着要轻点,这个玻璃管太脆弱了
详情

网友AU:
看楼主的家伙都不错啊 强
jimces
呵呵,还行吧,没有精钢钻不揽瓷器活,哈啊
详情

网友AV:
学习了,对烧机大法有了新的认识
jimces
多看帖,每天进步一点点
详情

网友AW:
有些用不习惯的人会烧坏东西,,哈哈。我就是不熟悉
jimces
了解原理。合理运用烧机方法。
详情

网友AX:
这不是烧机,,烧机用不上这么牛逼 的工具,,楼主是在炫富,,,
鑫茂电脑
尽说大实话,小心LZ拿刀砍你!
详情
jimces
我的烧机线最大支持20A,可惜没20A电源,如果有,还想再试试,哈哈
详情

网友:
楼主的设备挺好的。

网友AY:
我艹10A的电流,给我我还不敢烧
jimces
短路严重的放心大胆烧
详情

网友:
楼主,的是什么表,很牛逼,学习了

网友AZ:
楼主的装备不错,修个笔记本钳表都用上了。牛
jimces
恩,这个小钳表精度不错
详情

网友:
又溫习了下楼主的烧鸡大法,加分支持下。

网友BA:
这些工具看起来很很上档次,给维修带来了很多便利
jimces
工具这种东东也是一分价钱一分货啊
详情

网友:
为什么第一步要先拆玻璃芯片呢。。。。 不是所有的人的手工都跟你一样好。 我手工就不行, 不到万不得已,不会拆它

网友:
你这也太横了,这么大电流不怕板层出问题,牛逼

网友:
是有点低 阻值

网友BB:
我都是用低于烧鸡点电压烧
jimces
最主要还是电流
详情

网友:
玻璃芯片不容易坏的 一般都是控制芯片短路

网友:
学习了下经验

网友:
引用 网友O:
你这句话应该修改下:只要是电流钳,就可以测电流,当然直流交流都可以测了。
这样比较容易看明白

有些电流钳只能测直流有些只能测交流,要具体分的

网友BC:
楼主那装备够先进的啊,第一次看到全是豆芽的。

网友:
果断加分、、、、

网友BD:
很明显楼主是来秀装备的

网友:
楼主的万用表是什么牌子的啊?不错么

网友:
不错的,技术很扎实!

网友:
烧一大堆啊

网友:
不废话 直接 收藏  好经验

网友:
引用 网友O:
可能是上家报价高,不过没把CPU换成坏的比较庆幸,曾经就遇到不少,没修好,把里面内存硬盘cpu都给换成坏 ...

见过很多这样的啊 我也见到过 最后客户说吧这个机器卖给我 我都不敢收  也不敢说是被人换件 不然找上家 自己也麻烦

网友:
人为故意的制造故障

网友:
我只能 呵呵了  你为什么要拆CPU的管子  你不会一直接烧机么

网友BE:
1V多久可以烧出来了

网友X:
引用 网友O:
是的,对焊工要求挺高的

你这样回复下来,能赚多少分啊

网友:
烧鸡大法就是NB,谁用谁知道,能用烧鸡解决的尽量不去看图纸

网友:
这万用表高大上

网友BF:
CPU那边烧机确实不好烧,用正常的3A基本不怎么发热,有修过类似的板子,是割断线慢慢找出来的。

网友BG:
别的没看好,就看好那个能上10A的电源了

网友:
楼主的工具,很牛的样子

网友:
一眼就看到了装备厉害哦,都没见过这么高级的,这个稳压电源多少一个,挺高大上的

网友:
这工作台干净的  而我的工作台  都不敢发出来给你们看

网友:
这身装备够牛。过程也精彩。

网友:
前几天我有一只DELL的5a大电流烧不出来是CPU供电330坏最后还是测电感对地值才发现的

网友:
这个玻璃管我就没换好过

网友:
LZ确实厉害  上去先取三个玻璃芯片,高手,让我是不敢轻易动,还是从易后难的为好

网友BH:
小白的我烧坏了2个板子了

网友:
引用 网友O:
拆下来后,找个差不多的手机钢网,用锡桨直球,然后焊盘拖干净,焊回即可。多多联系,不难的

我没有用过手机钢网,像焊其他芯片一样,芯片上锡,主板上锡,风枪一吹,不过芯片上锡有点难弄,看清引脚,有 的是三个点连载一起的,不用全上

网友BI:
烧鸡大发确实好使,平时注意万用表笔质量好应该就可以了,话说我的万用表笔能买2个普通的万用表了

网友:
学习了,终于明白烧鸡大法

网友:
技术不错,骂人就不对了。也许上家也是万般无奈,多点包容心

网友:
楼主你的装备真牛,设备花了不少钱吧,烧机大发张见识了

网友BJ:
上次看了一个用热成像仪,更牛

网友:
轻易不动玻璃管的,我个人觉得不是很好焊

网友:
*脏话*,原来是被人动了手脚的

网友:
装备好牛B啊
jimces
哥,你这头像更给力啊
详情

网友:
这表得多少钱啊。

网友:
阻值很低 烧机法确实很难烧出来

网友:
看着这么多字最后才发现是被人挖了个肯

网友BK:
楼i主是 设备控,买了许多 高端设备啊!!!!
jimces
不是设备空,只是好的设备会更顺手而已,我的万用表100元,都用了4年,还舍不得换
详情

网友:
装备针叼,不过技术也牛逼

网友:
楼主的水平和耐心是相当的不错

网友:
设备很齐全

网友:
楼主这装备确实杠杠的

网友:
这样都可以,真是佩服楼主的技术

网友:
楼主的表好高级,我也想买一个,贵吗

网友:
这是精华贴 得顶一个

网友:
楼主有才 设备齐全吗

网友:
重新学习了烧机大法

网友:
天啊,我的最大才5A呢

网友:
烧鸡伤手啊
jimces
烧机伤手,用热成像,高大上
详情

网友:
楼主厉害,这么烧也行

网友BL:
烧鸡讲究还这么多?真的假的?

网友:
大哥维修设备强悍啊。

网友BM:
楼主的设备真不错,那个测电流的是感应的吗

网友:
万用表是亮点啊,没见过。。。。。。

网友:
工具不错,高端配置进行维修

网友O:
引用 网友AN:
那板子破里芯片容易坏,

这种玻璃心片确实易坏,坏了后因没有cpu和集显电压,机器会报警

网友:
坏的不多,就是被上家给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Q:
10A也不冒烟 还有 你的可调电源电流真大

不冒烟是因为短路严重,微微发热,如果稍微阻值大一点,肯定冒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S:
19v直接进CPU烧不坏CPU?

我对此也表示有疑问

网友:
学到的,都快还回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N:
说的很到位   总结的也很好  加分了

看来我写的还是比较好理解的

网友: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注意细节,每天都有进步

网友:
引用 网友AT:
记得联想X201主板也有几个玻璃管爱坏,不过从来没有植过珠,只要掌握控制好温度一样可以换好的

对,不过镊子夹着要轻点,这个玻璃管太脆弱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U:
看楼主的家伙都不错啊  强

呵呵,还行吧,没有精钢钻不揽瓷器活,哈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V:
学习了,对烧机大法有了新的认识

多看帖,每天进步一点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X:
这不是烧机,,烧机用不上这么牛逼 的工具,,楼主是在炫富,,,

我的烧机线最大支持20A,可惜没20A电源,如果有,还想再试试,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W:
有些用不习惯的人会烧坏东西,,哈哈。我就是不熟悉

了解原理。合理运用烧机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AY:
我艹10A的电流,给我我还不敢烧

短路严重的放心大胆烧

网友:
引用 网友AZ:
楼主的装备不错,修个笔记本钳表都用上了。牛

恩,这个小钳表精度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BA:
这些工具看起来很很上档次,给维修带来了很多便利

工具这种东东也是一分价钱一分货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B:
我都是用低于烧鸡点电压烧

最主要还是电流

网友O:
引用 网友BC:
楼主那装备够先进的啊,第一次看到全是豆芽的。

豆芽的,是啥意思

网友:
万用表是UT58A,一般般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编的过程很精彩,应该可以做作家了

作家?那可不行,语文是体育老师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E:
1V多久可以烧出来了

我这个不到5分钟

网友O:
引用 网友X:
你这样回复下来,能赚多少分啊

回复一个下载分+1,很少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D:
很明显楼主是来秀装备的

没啥可秀的,我的万用表不也才100块。装备比我好的大有人在,我这些只是普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F:
CPU那边烧机确实不好烧,用正常的3A基本不怎么发热,有修过类似的板子,是割断线慢慢找出来的。

短路太严重的,3A根本不行的。手机里面短路严重的都用10A

网友:
引用 网友BO:
这管子怎么测量好坏的。

玻璃管是集成芯片,里面有MOS和驱动,测量好坏可以用打值法估算

网友O:
引用 网友BG:
别的没看好,就看好那个能上10A的电源了

还有比10A更大的哦

网友O:
引用 网友BH:
小白的我烧坏了2个板子了

亲,咋烧的,还能搞坏2个板子

网友:
引用 网友BI:
烧鸡大发确实好使,平时注意万用表笔质量好应该就可以了,话说我的万用表笔能买2个普通的万用表了

这么厉害啊大师,你使用镀银线改装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J:
上次看了一个用热成像仪,更牛

用热成像的还真不少,精度高的热成像价格不菲

网友:
哥,你这头像更给力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K:
楼i主是 设备控,买了许多 高端设备啊!!!!

不是设备空,只是好的设备会更顺手而已,我的万用表100元,都用了4年,还舍不得换

网友:
烧机伤手,用热成像,高大上

网友:
引用 网友BL:
烧鸡讲究还这么多?真的假的?

有空自己验证下,就会影响深刻,说实话,烧机前心里也是没有胜算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M:
楼主的设备真不错,那个测电流的是感应的吗

你是说钳表,就是感应的

网友BP:
引用 网友N:
那也厉害了,至少手工很不错,换这种玻璃管是笔记本维修人挺头疼的一个东西

教你一招,一次性搞定,“上BGA”

网友N:
引用 网友BP:
教你一招,一次性搞定,“上BGA”

这玻璃管我没用过BGA,就是料板拆下来的费劲,植珠又小又密,不植又用不了

网友:
不错啊!!!修笔记本还是好多细节的

网友:
哪b470为什么好多cpu电路烧掉 cpu也坏的也有

网友:
经验总结的好,下次可以借鉴

网友:
引用 网友N:
这玻璃管我没用过BGA,就是料板拆下来的费劲,植珠又小又密,不植又用不了

直接买新的换上,一次搞定,差那几块钱吗?有这拆芯片植株的功夫,这几块钱早就回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N:
这玻璃管我没用过BGA,就是料板拆下来的费劲,植珠又小又密,不植又用不了

如果有闲情逸致的话,取料板的时候用BGA,植珠用手机的万能钢网,用锡膏刮上去,成功率90%以上

网友:
好装备!好思路!值得学习!谢谢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O:
还有比10A更大的哦

多少A的,多少钱买的,线性还是开关?

网友:
引用 网友AX:
这不是烧机,,烧机用不上这么牛逼 的工具,,楼主是在炫富,,,

尽说大实话,小心LZ拿刀砍你!

网友:
引用 网友O:
豆芽的,是啥意思

全英文啊

网友:
引用 网友O:
亲,咋烧的,还能搞坏2个板子

19V 大电压,冒烟了。  电源管理芯片也挂了,烧断线了,

网友:
楼主 大大,推荐个烧鸡线白

网友:
楼主稳压电源什么牌子的

网友:
楼主的这些设备真是不错

网友:
我很想知道 楼主那个是什么可调电源

网友:
真的是学习了,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编的过程很精彩,应该可以做作家了

这个编和编辑是有区别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 玻璃管子 好焊不 要注意什么

真心不好焊,,可能是手法不到位!

网友:
引用 网友F:
烧机方法,我还没搞会,学习

仔细看楼主后面说的4条,说的很仔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这个机器5V最爱短路,一般我是不先拆CPU供电那一块,主要测USB的供电,和相关的电容

任何板子都应该先简单后复杂吧!楼主上手就拆CPU玻璃管不支持!

网友:
引用 网友J:
楼主真坏,居然用19V5A去杀U,还好这个U坚强

怎么杀的呢?为什么V470 B460那么多CPU一下就坏!

网友:
楼主上手就拆CPU玻璃管真的不太支持这样做,我的做法是短开二级5V管,取掉其它供电芯片,声卡 网卡 USB管都不会轻易动玻璃管的。电流低会试试手背和脸部测温。不过楼主的焊玻璃管手法还是很不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O:
这种玻璃心片确实易坏,坏了后因没有cpu和集显电压,机器会报警

恩,集显供电不出就是那玻璃管坏了,我有一次换好了,

网友:
这个东西不好焊

网友:
引用 网友O:
回复一个下载分+1,很少的

那你这回复的好多分啊。我也向你学习

网友:
玻璃管怎么改的?

网友:
是我才不拆那个玻璃

网友:
楼主,看了,,好,有图有理!!!学习了,加分

网友:
晶体感觉不好弄。。

网友:
我就觉得你的稳压表好给力啊  求链接啊

网友:
看评论,看的我迷迷糊糊。

网友:
不建议超过原来的电压烧,。你没遇见过短路的烧一下有的就不短了,那时就悲剧了

网友:
原理总结的很好,向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