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d5000aakx硬盘数据

楼主(2017-06-12):
wd5000aakx硬盘收到后 发现驱动芯片掉两个电感 补焊后接电脑不认盘 BIOS看到连接的那个接口显示后面是空白 判断磁头坏 打开盘体支架上没有磁片 磁盘外圆擦伤 相信没有这个能力恢复就把盘合起来 这个情况有恢复的可能没

网友:
既然肉眼已可见划伤那恢复的概率几乎为零了(强制更换磁头可能代价很高)!!!!

网友:
首先判断磁头坏理由不够充分,至少从字面上。。如果出现描述物证特征,估计恢复不了了。。。

网友:
没看明白,你是指盘体内没磁头?这种划伤?

网友:
一开始盘有没有异响

网友:
对和这种差不多  没有图片上的严重

网友:
别人都拆开过,估计这数据很难恢复了

网友:
基本上没什么希望了, 肉眼都能看到盘片划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