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G41WV主板求助~~!

楼主(2017-06-12):
有一片INTEL主板板号:DG41WV的开机无显示,如果拔掉内存可以报警,插上内存诊断卡跑45不显示,是不是bios的问题啊???有修过的吗?给下支持啊谢谢~~!

网友:
BIOS试试 或者看看显卡

网友:
南桥 通病。。摸摸热不热 掰掰能不能通过

网友:
看看键盘大小写灯亮不亮,如果不亮刷个BIOS试一试

网友:
先刷下bios在说

网友:
怀疑bios程序就先把bios使用编程器刷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