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70 PBTN_OUT#信号一直是3.3V按开关无跳变

楼主(2017-06-12):
笔记本主板按了开关按键开关有高低高的跳变到了EC的,EC工作条件不知道有没有完全满足,现在知道的就是+3VALW   有3.3V。+EC_AVCC   有3.3V。ACIN这个电压只有2.65V不知道正常不和+3VALW飞线连在一起还是一样?  EC_RST#也有3.3V。  EC的bios也是刷了的。 PBTN_OUT#不跳变是EC坏了还是其它条件没满足啊?请教一下各位师傅们。

网友A:
再量量其他条件比如开启等等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再量量其他条件比如开启等等

待机3V 5V都有,EC有开启吗?还是什么开启

网友:
还有信号没测到lid信号rtc-vcc

网友:
看看休眠开关有没有问题

网友B:
看一下休眠开关

网友:
检查下lid开关

网友:
换一个EC看看

网友:
EC的图纸,看了一下LID有3.3V。122脚这个EC_RTCX1这个信号1.1V的样子正常吗?

网友:
LID这个有3.3V。       EC_RTCX1信号1.5V正常吗?

网友:
感觉应该先换个EC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一下休眠开关

休眠开关好的,IO已经换了还是一样。

网友C:
换了情况还是一样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换了情况还是一样

看你的上诉ACIN有点不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你的上诉ACIN有点不正常

找了另一个机子对比,123脚的SUSCLK信号有问题。断线了。直通桥和一个电感,飞线到电感上面了,还要飞到桥上面找不到桥的点。只有拆桥了,准备放弃或送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