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DELL VOSTRO 1088本 DAVM8GMB8G0 G 不触发,更PC167 PC168修好

楼主(2017-06-12):
同行送修   DELL VOSTRO 1088笔记本1台  版号  DAVM8GMB8G0 REV:G,  不开机,按开关 基本 没反应!
拆电池 上电测: 待机 电流0.005,按开关后,电流 到 0.020就不动了,也不往下掉!
拆板测得 3.3V ALW电压    OK,  LID_SW# 正常3.3V,    ACAV_IN   正常 3.3V ,  没有IO 更换,没有刷BIOS,
看到,PC167  PC168 两个 3V 5V 黄色储能电容 不顺眼,直接换掉了!,装机 测试,主板 上电 亮机OK 了

下面附图

网友:
电容位置图  亮机图

网友A:
晕,你测试之前没有测试3.5V正不正常的,就看不顺眼就换了就好,你这对眼可以申请专利了。。。

网友B:
高手啊修本看一眼凭感觉看谁不顺眼就修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晕,你测试之前没有测试3.5V正不正常的,就看不顺眼就换了就好,你这对眼可以申请专利了。。。

熟能生巧!

网友:
原贴:   拆板测得 3.3V ALW电压    OK

网友:
引用 网友B:
高手啊修本看一眼凭感觉看谁不顺眼就修好了

呵呵呵!技术很烂!难修的,就放弃了!

网友:
滤波不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