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24d390闪一下就暗

楼主(2017-06-12):
显示器亮一下,就没有背光了,感觉 是高压,但是是驱动一体反,LED的,LED的还没有修过,给点思路啊

网友:
可能是过流保护了,查各反馈电阻。

网友:
这个简单  正常led 灯条坏的少 直接改个升压条

网友:
led 也可以改通用 的

网友:
可以改那种通用的led升压板,很好改的

网友:
也可能是灯条老化

网友:
有没有LED灯管测试工具  点一下

网友:
看看35V升起来没有 换个升压二极管 这种感觉是芯片保护了

网友:
用通用LED恒流板测试灯条没有问题,没有直接改

网友:
楼主测量一下亮的时候,升压板的电压,然后可以找同样升压的通用板代换,维修的话,要找芯片的PDF,仔细的查一下吧。

网友:
一般先试灯管 然后才高压

网友:
灯条正常的话直接改个升压条,要不就是换通用的灯条

网友:
改通用板吧。

网友:
测 升压电压   以确定是灯条还是   高压问题

网友:
买个的多接口通用恒流源做个测试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