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ad mini2开机后,无法唤醒

楼主(2017-06-12):
具体说下情况,机器摔得。可以开机,正常开机后还没进入主界面,之后黑屏

但是是开机状态,点按home键,点按电源键没反应,充电有提示可以冲进但是也无法点亮,长按电源键后可以唤醒点亮,之后屏幕灭后,无法点亮。在次长按电源键后才可以点亮。。。来个吊大的给个思路,为何长按才能亮,顺便问下mini2的电源有胶吗?我准备换电源试下

网友A:
这种都是屏接触不好吧,我之前修过,重插排线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都是屏接触不好吧,我之前修过,重插排线就好了。。。

现在触摸屏幕确实是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都是屏接触不好吧,我之前修过,重插排线就好了。。。

重插排线是什么,重新扣?我已经扣了很多次了

网友B:
这种都是屏接触不好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都是屏接触不好吧

已经修好,,没装触摸屏就是这德行。。。。。

网友:
没装触摸屏 是什么意思

网友:
换了触摸板久好了?

网友:
HOME键 排线没焊好吧。换一个带座子的触摸屏。

网友:
苹果的主板大多数都是带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