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CQ42触发掉电

楼主(2017-06-12):
机型:HP CQ42板号:DA0AX1MB6F1 REV:F
故障现象:触发电源灯闪一下掉电
维修过程:裸板测试电源测试触发到0.8左右立即掉电,分析可能是电源部分有短路 ,测试各大电感对地阻值正常,通电待机3.3 5V正常 触发瞬间测试CPU 内存 供电都正常,测试独立显卡1.8V没有电压 ,断电测试1.8对地阻值0 欧姆,为短路状态 看图纸 1.8V 由3vpcu经过pu5 电源转换出来,拆掉PU5测试负载端还是短路 烧鸡发现显卡短路(216-0774008)上BGA去掉显卡阻值恢复正常 ,更换显卡机器正常。

网友A:
典型的缺电压掉电。

H55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典型的缺电压掉电。

这个是保护 掉电吧。。。。

网友:
典型的少电压造成的掉电的

网友B:
我想知道你在查图纸前,怎么就知道这个测量点的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想知道你在查图纸前,怎么就知道这个测量点的呢?

大师 测试显卡背面的小电感发现没有电压才看图纸的 图纸表明事1.8V 所以才知道的  不知道显卡为什么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大师 测试显卡背面的小电感发现没有电压才看图纸的 图纸表明事1.8V 所以才知道的  不知道显卡为什么短路

o o ,原来这样

网友:
我也有一台一样的问题。

网友:
显卡短路拉低了

网友:
显卡短路,会不会是电源IC供电部分也有问题造成损坏

网友:
嗯  后级短路 电压保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