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普生LQ680针式打印机,在WIN7 64位系统下 打印不清楚

楼主(2017-06-12):
也不是全部打印不清楚。比如说在宽度19.00CM,高度12.00CM 下 打印清楚。在 21.00CMX14.00CM 下  打印就不清楚了 。有哪位指点下

网友A:
有没有重新装驱动试一下,原来使用的是什么系统?会不会是系统不兼容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重新装驱动试一下,原来使用的是什么系统?会不会是系统不兼容呢

原来装的XP  系统。打印没问题。 因为主板是技嘉B85 。装了XP  系统,USB 有时候会失灵。所以跟老板说只能装WIN7,结果装了WIN7 出这种破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