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0 白屏维修

楼主(2017-06-12):
LCDVCC 0.5v不正常,q12坏拉低了,把q12去掉正常亮机,不用装上去

网友A:
放电管,不装没问题。

网友:
简单实用呵呵

网友B:
简单实用呵呵200到手

网友C:
简单明了  还上图了  虽然没有检修过程但是也值得赞扬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简单明了  还上图了  虽然没有检修过程但是也值得赞扬一下

文采不好啊,人也懒,谢谢赞扬

网友:
引用 网友B:
简单实用呵呵200到手

呵呵,都是明白人

网友:
引用 网友A:
放电管,不装没问题。

是啊,只是少了一个保护功能吧

网友:
有没有测试,使用正常吗

网友:
老司机,确实关系不大

网友:
主板供电不正常的 还是好维修的

网友:
钱刷刷的你就来了

网友:
屏供电没出来,可以直连

网友:
这个也是厉害啊,现在机器屏幕的问题很多a

网友:
白屏多半是屏电压不正常

网友:
捡钱的机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