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31 不出 PLT_RST#

楼主(2017-06-12):
E431 不出 PLT_RST# 不出复位         PWROK 正常 此时就应该发出PLT_RST  可是就没有发出   BIOS 刷过内存复位已经出来   大神们求解   U8 芯片 五脚 六脚  3.3  没波形    求解
主板其他电压都正常

网友:
EC换过没有、、、、、、、、、、、、、

网友:
查系统总线。

网友:
其他供电都正常吗

网友:
有没有查查 IO呀

网友A:
查SMB数据,时钟来源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SMB数据,时钟来源

没有波形 SMB   一个3.3  一个1点多感觉不对

网友:
看一下BIOS

网友:
按时序来吧,供电都出来了就查时钟,刷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