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43sd 不触发

楼主(2017-06-12):
华硕k43sd 4.1版本 有3.3v 5v只有0.9v bios芯片坏 换bios芯片解决
华硕

网友:
BIOS 很少坏的吧

网友:
学习了,还没有遇到过

网友:
谢谢分享经验,免得走歪路

网友:
BIOS芯片还是程序,。

网友:
极少有坏的 但还是真遇到过,就是那种需要刷bios的 放编程器上能读取,写入程序的时候最后总是各种原因提示失败。有的是校验失败,那种换个bios就好了

网友:
这机器不触发的很多

网友:
BIOS芯片坏的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