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品牌进主板CIB85M 插独立显卡不显示

楼主(2017-06-12):
联想品牌进主板CIB85M 插独立显卡不显示 ,刷了BIOS  耦合电容 都测了 组织一样 有遇到过的兄弟 知道是什么问题吗

网友A:
集显能显示吗,如果不能先插pciex19诊断卡,或看看用LPC诊断卡,看cpu 用没运行起来,再看代码。
如果集显能显示独立显卡不能显示,可尝试进入bios,查找video 或dispaly 选项,看看显示输出设置。
如果亮机卡像GT7000这种老显卡就试着用新点的GT710/GT610这种的,联想的家用品牌机用AMD显卡也比较多。
还不行就修主板吧。

网友:
独立不显示,很少见,一半都集显不显示

网友:
重新下了一个BIOS ok了  记住 2M  和 8M都要刷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集显能显示吗,如果不能先插pciex19诊断卡,或看看用LPC诊断卡,看cpu 用没运行起来,再看代码。
如果集显 ...

谢谢 ,指导

网友(2017-09-25):
进来学习下  下次遇到了 好秒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