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61m-p20 g3 ms-7788 1.0无复位维修

楼主(2017-06-12):
简单直接

上电干啊,全板cpu供电都出来了,供电正常。

直接测cpu供电ic 有没有发出vrmpg给南桥,

实测vrmpg无电压,究竟是被拉低了还是电源管理芯片坏了呢。

我喜欢直接干,发现有分压电阻。还有个q92

直接去掉q92亮机了。以为就好了,结果第二天又不行了,偶尔能亮一次,每次都是供电全。

看来还是那个vrmpg信号问题,一看还有2个分压电阻。

直接相同板子取下换上去。

ok亮机了

网友:
我一般拆掉三极管的时候顺手吧下拉电阻也拆掉😏😏

网友A:
我手上有一片一样的板子 故障是  一开机能亮 随着时间长了 就会死机 花屏 你说的Q92 我已经是拆了的 拆了不影响亮机  但是会死机花屏 现在还不知道哪里的事  在死机的时候发现CPU供电没了 集显供电没了 但是这个时候不能去点Q92的3脚 一用万用表点一下就重启 在重启的时候测 发现是3.3V的没错  现在不知道从哪里下手了 还仍在一边呢 上面还挂着I3的cpu,没有功夫和思路修下去了

网友:
那2个电阻换掉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手上有一片一样的板子 故障是  一开机能亮 随着时间长了 就会死机 花屏 你说的Q92 我已经是拆了的 拆了不 ...

有I3的U还不修啊

网友:
Q92要补上吗

网友:
这是自己的板子 自己的cpu 有点懒 关键是 不知道从哪里下手这种主芯片UT504换一下不是 我没示波器 也不知道从哪里下手了

网友:
厉害啊  q92直接取了没影响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