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联想 B460不开机维修

楼主(2017-06-12):
今天接到一台,B460笔记本,不开机,心想这种机子是可以秒的
打开一看,进了好多水,电源芯片都烧了,维修路,难啊

网友:
你这也太水了吧,凑字发帖而已。然后我们怎么生存

网友:
楼主有没修好,上图看看,

网友:
灌水,拿分走人

网友:
进水的要细心  慢慢搞吧

网友:
先把主板进水的地方处理看一下!  这个主板这个情况只要主板烧的不是特别严重应该还是可以修好的!

网友:
你这个。。凑字拿分~~~

网友:
怎么修,写出来啊

网友:
楼主 你的贴子太水了 无图无说明

网友:
灌水帖,没营养!

网友:
楼主是哪个地方进水啊说清楚大面积就换板吧随便灌水,拿分走人。

网友:
除了我你们都放水的人,

网友:
怎么没有图的呢

网友:
楼主不怕扣分吗

网友:
进水了拿炮铜吹吹

网友:
灌水了,请写的详细点

网友:
只直接换版  难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