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P8H61-M LX3 PLUS

楼主(2017-06-12):
上电测试卡复位闪一下,一两秒又闪一下,就不闪了!证明在跑码但不会显示代码显示器不亮!下意识想是信号或BIos问题!前排出BIos,刷了,上电后断电,再自己启动!不亮~信号上问题将BIos改回原来后个,加焊所有822.272排阻,后上电神奇~亮码了,直接6D不动!没办法!一个一个测量哪个排阻不达标,南桥晶振下脚的822排阻只有324换了!上电不跑码,担亮机了!维修完毕!

网友A:
看不出推理的过程,倒像碰运气修好一样。

网友:
华硕就是排阻的事多

网友B:
这主板风扇转一下就停 在也不上电 ;。排除 短路

网友C:
h61我没修好过,真的不好修

网友:
822害了不少板子啊

网友D:
楼主能不能说明一下换的排阻是哪个信号,我没有楼主那么好的运气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主板风扇转一下就停 在也不上电 ;。排除 短路

原问题不是短路,刷个Bios也不会刷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不出推理的过程,倒像碰运气修好一样。

一天修三块华硕,两块都是822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能不能说明一下换的排阻是哪个信号,我没有楼主那么好的运气

说实在的我也不知道是什么信号,找到问题了没继续深入研究!

网友:
引用 网友C:
h61我没修好过,真的不好修

修的这么多H61自我感觉还可以,好修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