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赐教这个色环电阻阻值

楼主(2017-06-12):
对照阻值表和阻值计算器都无法读数,求大神赐教

网友:
不太清楚,等大神答复

网友:
0.22欧..............

网友:
谢谢你,请问这上面的颜色在对照表里相对应位置找不到如何读数?

网友A:
这是哪里用的,显示器里?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哪里用的,显示器里?

机箱电源里的

网友B:
红红银,0.22欧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红红银,0.22欧的。

谢谢你的回复,可是我按照颜色对比对照表,第三个色环在对照表里找不到,就是银色那个,还请指教!!

网友:
0.22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谢谢你的回复,可是我按照颜色对比对照表,第三个色环在对照表里找不到,就是银色那个,还请指教!!

四色环电阻第三色是银色的是代表0.XX欧的,金色代表是X.X欧。
你找的表不全。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四色环电阻第三色是银色的是代表0.XX欧的,金色代表是X.X欧。
你找的表不全。

这个电阻不是5环吗

网友:
0.22欧,色环电阻

网友:
红红银金吧?22×10-2=0.22,金色误差为±5%!
是四色环,第五环黑色为假5环,修家电见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谢谢你的回复,可是我按照颜色对比对照表,第三个色环在对照表里找不到,就是银色那个,还请指教!!

四环电阻第三环是金,则是前2环乘-0.1,是银则是乘-0.01

网友:
没有见过这样奇葩的电阻,金银一般都在最后,可能是个假的标记

网友:
这是正确的2.29兆欧 .....

网友:
楼上的怎么读出2.29M欧的 这个我觉得是个5环精密电阻 用在开关电源板上比较多          0.22 红红银

网友:
学习了,有这么多种电阻

网友:
上面有银色标志的  一般都是小阻值电阻  集合功率看  这个是0.22欧姆。

网友:
0.22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