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FK981不通电

楼主(2017-06-12):
   接的同行的机子,插电按开关无反应,拆开测5V /12V都没点,测电源IC,开关控制脚短路了,芯片坏,换了芯片还是不出,有滴答声,测持续供电15-19V乱跳!换光耦后5V只有1.9V。继续换431后5V正常,上机测试,点了两小时,一切OK。交货收钱

网友:
一下坏这么多东西  少见

网友:
电压过高烧掉了吧。

网友:
遇到过12V 5V都偏低的 没修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