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z77p-d3

楼主(2017-06-12):
有几块板子z77的,跑马db 10 后掉电重启不过,刷bios不管用,求教

网友A:
BIOS刷完,就可以去看其他地方故障了,供电之类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BIOS刷完,就可以去看其他地方故障了,供电之类的

供电正常呢,不知道什么原因造成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供电正常呢,不知道什么原因造成的

不过的时候,时钟,复位都有吗

网友C:
很多这种板掉电一次  第二次就跑马亮机。

网友:
引用 网友C:
很多这种板掉电一次  第二次就跑马亮机。

是的,这个板子确实奇怪,第二次还是db 不过去

网友D:
不上内存也是走这样的代码?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上内存也是走这样的代码?

是的呢,今天修的h61m-ds2 rev 4.0 的板子也是这样子,搞不定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上内存也是走这样的代码?

测测内存168脚复位信号是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