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修 ASUS P8B-X无复位

楼主(2017-06-12):
接到一个主机,主板为初级服务器主板ASUS P8B-X,根据客户描述,之前是开机主板自检阶段反复重启,更换主板电池后不再亮机。
上诊断卡上电,发现主板复位灯常亮。无复位。
BIOS无果。
测量PCIEA13 ,14电压为0 ,确定没有时钟。
再测主板上各大供电,发现没有CPU供电,因为是INTEL主板,CPU供电是几大供电最后出来的,所以再查前面的电压,发现只有一对在CPU座正下方的上下管有12V输入,但没有输出,至今没搞明白这个电压是干嘛的,因为主板上已经有1.08V,1.05V,1.5V和3V待机了,修好以后也因为客户急着走,没能测量一下。
这对上下管控制芯片位置号PU805,型号RT8120D。因为没有电路图,只能盲修了,看了半天上下管没有烧坏的迹象,打值也正常,决定换PWM芯片,料板上找不到RT8120D,但找到一个APW7120,论坛查到之前高手的帖子说可以代换,换上之后上电,诊断卡复位灯一闪,然后跑码,此板到此修复。

网友A:
RT8120可以用APW7120代换学习了!

网友:
这种板子图纸很难找到的

网友:
能代换就好啊

网友:
有的板代换用不了吧。

网友:
楼主总是在牛C与牛A 之间徘徊不定啊! 哈哈哈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RT8120可以用APW7120代换学习了!

是RT8120D,不是RT8120。分清楚啊,别到时候弄错了就麻烦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RT8120D,不是RT8120。分清楚啊,别到时候弄错了就麻烦了

谢谢师傅指点!要不还真弄错了!

网友:
修的效率很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