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6打电话对方听不到声音,录音正常

楼主(2017-06-12):
苹果6打电话对方听不到声音,自己录音,播放的录音正常,又打电话给其他人,都是这种情况,淘宝刚发过来的主板,会是哪里问题

网友A:
6P我修过R0301坏了导致这个情况,最好取了音频打下对地

网友:
换尾插试试,前摄也可以换,不行直接寄回去换主板吧,不要再搞了,能换肯定自己不修的,省时省力就是拖多几天

网友B:
引用 网友A:
6P我修过R0301坏了导致这个情况,最好取了音频打下对地

取音频风险很大的啊!

网友:
论坛有这个故障 案列吧 找找看

网友:
基带CPU问题

网友C:
录音录相有声音,一般就是基带CPU到CPU的I2S总线的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取音频风险很大的啊!

音频风险不大。

网友:
基带有问题吧。重做一下基带CPU吧。不行查一下总线。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录音录相有声音,一般就是基带CPU到CPU的I2S总线的问题了

同意,楼主也可以试一下用微信打电话看正常不。

网友:
如果是最近买的主板可以找卖家换一下哈

网友:
引用 网友D:
同意,楼主也可以试一下用微信打电话看正常不。

微信打电话正常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录音录相有声音,一般就是基带CPU到CPU的I2S总线的问题了

录音正常,微信聊天正常,打电话声音有时候小,有时候听不到,换了尾插排线好了

网友:
基带cpu下方有断线。。。

网友:
尾插 换了试一试

网友D:
拆大音频打一下底脚呢

网友:
引用 网友E:
录音正常,微信聊天正常,打电话声音有时候小,有时候听不到,换了尾插排线好了

原来是外配问题啊。

网友:
整好了就行  楼主又前进了一步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拆大音频打一下底脚呢

还完尾插排线就正常了,还需要拆音频吗

网友F:
录音和送话是两个麦克风吧?

网友:
引用 网友F:
录音和送话是两个麦克风吧?

苹果6尾插排线上面不就一个吗

网友:
尾插坏   换

网友:
换一块吧   能换就换

网友:
先外再内先易后难

网友:
这种问题就是不好修

网友:
手工好 干啥都没有风险

网友:
还是很多有经验的人

网友:
外配都没排除久出来问了,还害了一堆老鸟。每个人答案都不一样。

网友:
打电话用的是下面的送话器,聊天啥的录音用的是听筒那里的麦克风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