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dell 13302-1 开机电流0.5 不亮 求助!!!

楼主(2017-06-12):
今天接到了一个dell 的笔记本版号:13302-1 二修的笔记本、在别的地方没修上、拿过来的!接到手的时候是开机0.1 手下小弟修的、具体修的哪里不知道了、现在的故障现象是开机0.5 所有供电正常、PLTRST 正常 CPURST 正常、用示波器测试波形、发现只有一次跳变、所以怀疑内存、但是此笔记本是低电压的内存、换了一个1.5v的正常电压的还是一样、只有一次波形、明天找个低压的内存准备试试、我测试的时候发现内存的复位只有0.1V左右、我查了图纸、正常应该是有个高低高的跳变1.35V-0-1.35V、但是用示波器测试的时候只有微微的波形、感觉还是有点不对、不知道是不是内存导致的、
此主板是集成的cpu 桥也是集成在cpu内部的、明天准备换一下内存、如果不行就知道能在查查了、或者直接干cpu了、不知道大神们有没有遇到过的!

网友:
内存复位0.1V肯定不对的

网友:
内存复位后,应当是高电平才对

网友:
低电压的板,你上1.5的内存肯定不对

网友:
内存不匹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