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450V X450VC +3VAO 输出偏高 时亮时不亮

楼主(2017-06-12):
维修牌子及型号:华硕 外壳贴纸型号X450V 主板板号X450VC 2.0

故障现象:开机时而能亮时而不能亮。亮机时一切正常,不亮时。电流首先到达0.3A左右,停止大概1-2秒。然后上到0.7A 然后到达0.9A 或者1.几A 。有时候运气好开机很顺利直接就电流上去了没有停顿的情况。最后到达1.2A 左右内外都不亮 。。还有时候开机电流跳变过程中就掉电了。

维修过程:首先要说的这个机器有个通病就是载板内存容易坏。所以怀疑载板内存可能有问题-----但是看电流到0.3A 停一下然后再继续的情况看不像是载板内存引起的。开机不亮掉电又感觉是载板内存引起.都不知道从何下手

1.测量了一下整板主要几路的电感电压输出都正常。只是在0.3A 停顿的瞬间CPU 是无电压的。过一会才出电压。出来后也是正常的
反正死马当活马医,从载板电路下手,改动几个电阻屏蔽载板内存。---故障无变化
2.怀疑BIOS 程序有问题。刷了一个---故障无变化

3.思考跑马过程中电流为何会到0.3停止几秒,是否CPU 电路有问题。说干就干,测量了CPU 供电芯片的开启和供电电压也很正常(怀疑CPU 供电电压不足等引起)
4.经过以上排除已经是没什么可查了。不过突然想起是否是桥工作不正常呢。因为如果桥工作不正常就会引起CPU 电压不正常。。那么就测量一下桥的工作条件。
首先测量一下RTCRST#。就发现了问题。3V 左右的复位电压变成4.9V ,反复测量以为自己眼睛看错。或者万用表出错,校准后再次测量还是这个电压。那么很明显问题已经找到

实际位置图

通过点位图倒着搜索找到复位电压是由待机芯片15脚输出的+3VAO 提供的,一测这里也有5.02V 明显的不正常。这里可是3V 线性输出的引脚怎么会有5V 输出?

第一判断芯片不良引起,或者外部电路短路电压倒灌,一找没有这个芯片。订了5个。隔天到货。装上发现还是这个样子,还是偏高。可以排除芯片了

那么只有一个可能,外部电路损坏电压倒灌进来了。为了印证判断。如图断开了输出线路,测量发现输出电压确实正常了。很明显是外部电路引起的,那么那么多电路到底是哪里引起的。这里我就省略当中。。。。。过程了。最后找到了这里
上图大家看

发现,2个引脚直接短路。这里是开机排线的插座。去掉开机排线阻值正常。插上就短路。最后发现是排线由于反复压到折断了

这里要说一下。这个机器本来没那么复杂,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平时修机器我都是不用开机排线的。直接外用表触发。但是这个机器看着毛病挺复杂的我当时就拆下了开机排线直接接着也是为了测量时候开机方便点。结果。。。。无语

一直没空发帖,最近太忙了。眼看下载分快见底了。给位兄弟帮忙评个分

网友:
能查到这里不易

网友:
这就有点坑了,误杀好多东西

网友:
华硕就是比较难搞

网友:
我之前遇到过 电源接头线故障的  插上就短路  拔掉就OK了

网友:
自从看同事用东西刮开机冒烟后,我都是拆开关下来修机了,,,

网友:
我修Z500遇到开关键不良,导致3.3V被拉低至1.2V,导致有时候可以开机,开机不定时掉电

网友:
这种不稳定的故障确实难搞,重点是不正常时电流跳变也很怪,容易带进沟

网友:
楼主确实很细心,,我一般不上开机键,,麻烦,一不小心又容易搞坏线

网友:
我遇到一台华硕的,是EC边上的小排阻坏了,开始一直没查到,,拆了开机键,用万用表能触发,用开关就不了。。后来开关都被我拆得只剩下开机按钮了。最后才查以是,小排阻坏了。。

网友:
这故障够奇葩,楼主够细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