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B43E/S进水简单维修

楼主(2017-06-12):
下午收到一台话说B43S的,金水机本来没想发帖的,修到最后就简单说下

一般进水处理下位置,修修补补,腐蚀不是很严重。大多就腐蚀公共点。
处理完先上电。。大短,,大概猜到是是总线供电1.05这里。因为进水的位置也有RT 8204芯片

挂了一个上管、之前修到华硕1.05挂,CPU也挂的。但是人要乐观嘛
换完上电,电流到0.95这样就掉电,重启,电流无规律

量了CPU跟集显供电,完蛋了,CPU供电没有。。CPU一半挂了。。,<测机的CPU我自己也不知道好的坏的,有些机器OK,换个机器就不行。。换来换去在上散热,太麻烦>

先排除下电路问题,CPU供电芯片95831,去掉电阻会有VBOOT,进行判断芯片

芯片没问题,在看看SVID

有电没波,查下前面的两个PG ,,VDDPWRGOOD/H_CPUPWRGD

1.5跟1v 正常。

最后换了几个测机CPU,一般我都会散热措施装上试。有些机子就是这样,同时为了保证不烧。所以麻烦。换到一个赛扬 HM65的 才OK。

没搞头,CPU跟键盘都是坏的。。。最后拿了自家二手键盘 给客户了。。

网友:
那两个PG是所有华硕点位都有的吗?

网友:
哎,进水的机器搞好有时不稳定

网友:
有图有真相啊,好久没看到这样的贴子了,进水不好搞

网友:
东西坏的多 确实很郁闷 客户要是不修了就更恶心了

网友:
精华帖啊,思路很是明了、

网友:
进水的机器要先测试配件,然后先报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