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K43SD 4.1 有3.3V无5V 待机0.026 BIOS芯片坏导致

楼主(2017-06-12):
机子拿到手  先看待机  0.026  状态不触发 拆机  目测板子有很多灰 清扫后并未发现腐蚀  插上电源 依旧开始各个电感  未发现短路  插上电源发现3.3V 无5V   无5V开启信号 强制把3V开启信号给5V  两个都没了  怀疑5V电容坏了 坏了  换了个  还是一样  开始查EC的待机供电   也正常  他喵的  怎么办   这时脑袋高速运转  想到以前也有他华硕的因为BIOS的以前跟EC的连线短线  也会导致不开机   然后就下继续查点位  一个个 查   还是没问题啊   最后没办法了  直接刷个BIOS  试了下  发现BIOS 竟然报错   换了个新的  刷上机子自动触发   亮机    他妹的  玩死我了

网友:
不知道为啥图片上传不了  各位大神知道就行了  这是一个思路

网友:
修笔记本有时候卡在一个地方想不通收藏先

网友A:
楼主,修机方向感不错。我也修了一个华硕K43,有3.3V电压无5V脉冲电压反而有1V的是漏电压,幸好没绕进去,修好5V开启就正常了,华硕的上电挺神奇的

网友:
bios坏的确实很少见

网友:
玩到到手了

网友:
看到楼主这么一说,好像以前也遇到过华硕的BIOS刷错版本导致3,5v一个正常一个不正常的

网友:
加分鼓励··BIOS导致3v5v不正常还真是少见·

网友B:
谢谢你我的给你的一样但是我的是bios程序丢了是空的刷了一个就好了原来bios空的他可以出3v不出5v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你我的给你的一样但是我的是bios程序丢了是空的刷了一个就好了原来bios空的他可以出3v不出5v

能提供一个思路是一个  维修不易

网友:
3 5V PWM的开启信号不是同一路的?

网友:
学习了,楼主发些图片会更好

网友:
学习了,还没有碰到过bios导致有3v没5v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修机方向感不错。我也修了一个华硕K43,有3.3V电压无5V脉冲电压反而有1V的是漏电压,幸好没绕进去, ...

刚好修到一样故障,怎么修好的提示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