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例奇葩故障技嘉h81板子故障维修

楼主(2017-06-12):
1:主板ga-h81m-ds2 2.1 版本    触发掉电,自动重启直接拆掉io旁边的三极管一个,技嘉三脚名不虚传

2:还是同样主板,进不了系统进不了pe,换内存测试一样,换cpu好了

故障现象是进系统转圈那里卡主。cpug3260记住了,能点亮。进不去系统

3:主机开机显示正常,大概10分钟花屏。核显。换内存无效。换cpuok 或者加一张亮机卡ok

最后有个疑惑。有块技嘉p43,插显卡不跑码。拔了能正常跑马。我怀疑北桥虚焊或者损坏?

求大神指导

网友:
技嘉的垃圾板子 ,看见就想拿锤子砸了。

网友(2017-09-15):
新手看不到啊,我这里正好有一个技嘉的奇葩故障板子

网友(2017-11-27):
1:主板ga-h81m-ds2 2.1 版本    触发掉电,自动重启,各大电压正常刷BIOS,拆换三极管还是不行,

网友:
主板ga-h81m-ds2 2.1 版本 触发掉电重启,各电压正常,刷BIOS无果,拆换三极管无效 999

网友:
NND,我的也是自动重启,RSMRST正常发出,桥发出的SLP3 SLP4信号就是跳变,挑IO100 106脚无果,桥没换,苦无头绪,我也是拆了这个管子,但仍是一样没好

网友:
修到技嘉的板,找三极管就是了,我专门买了一批1AM

网友:
敬仰一下,~~~~~~~~~~~~~~~~~~~~~~

网友:
这样都可以啊,厉害了楼主谢谢分享经验

网友:
2和3应该是你的CPU问题,CPU核显坏了吧

网友:
zhang涨姿势了,,,,,,,,,,,,,,,,,,,,,,,,,,,

网友:
修过技嘉主板核显供电坏的,加显卡OK,懒得修

网友:
这个问题我首先回去分析故障点,因为在风扇下面难免会堆积灰尘造成馆子烧掉。

网友:
技嘉 板还是不错的就是怕氧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