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手机维修]
红米2S相机无法连接请重启故障解决

楼主(2017-06-12):
红米2打开相机黑屏一会显示相机无法连接,一般都是相机接口旁边的电感虚焊或有问题造成(用万用表量过阻值正常的但是直连电感就好了),直连就OK,这案列在东海都有,分享给有需要的。
黑屏

网友:
技术不错,焊接有点马虎,或许是显微镜放大的问题。

网友:
电感虚焊导致电流过不去了。

网友:
要区分一下吧 我第一考虑换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