挑灯夜战戴尔待机大电流

楼主(2017-06-12):
机型:灵越15-3542 板号:13269-1
故障:开机插电电流0.18
直入主题 晚上快下班接到一个客户电脑,说玩着玩着黑屏了,接着怎么开都开不了。接机插上电流表 电流到0.18 ,待机电流这么大,凭感觉是35V这边的故障,报价完后,客户说明天急用,多晚都等,没办法,现场修吧(感觉紧张呢。。。),好吧,刷刷刷拆完机,测量各大场管对地值都正常,转向35V,芯片型号51225。一戳电感没电压,放上焊膏在芯片上(本屌被烫过,所以轻易不上手)只见焊膏瞬间融化,测量供电,线性,开启,阻值都正常,没说的先干芯片,换上之后。。。涛声依旧,老老实实查问题吧。。测量线性3.3V脚,实测2.5V,5V线性正常。 问题在这了,VREG3通过电阻(没装直连)变成3D3V_AUX_S5,直接割线,上电流表发现待机正常了,直接法宝烧鸡大法,烧到D2501发烫 ,,往后追查 妈蛋电容找不到。。。没有点位图的苦逼,先把管子换了试试。。涛声依旧,老老实实找电容吧,在这。。 CPU散热垫子底下,一个电容已经发黑,凶手找到了,迫不及待徒手扣电容,接上割开的线 ,电流正常 ,芯片不热,35V输出正常,,接屏上电,像女朋友一样可爱的戴尔logo出现了,至此维修结束,用时俩小时,大部分时间耗在找芯片 找电容上, ,写的不好,多多关照,另外。。现在签到没分分了,你们懂得

网友:
这机器是纬创代工的吧?如果是仁宝广达英业达等代工电阻电容无位置号,估计楼主还没那么快

网友:
我最怕找元器件了:daizhi:

网友:
能烧鸡的修起来都好搞

网友:
这个机器楼主当时收费多少呢?

网友:
大神  安你的思路扣点小电容  但是待机还是有点高0.066  手测51125还是有点热  是不是51125也坏了

网友:
51125坏的很多,这几天修过好几台了,谢谢楼主分享,多看帖子,技术也会慢慢提高了。

网友:
楼主还是可以的  我技术还不如楼主呢

网友:
伟创的板子就是那么难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