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触摸发热

楼主(2017-06-12):
iphone6  换了u2402 现在能触摸了 就是发热厉害u2402很烫手  这个点好像不接地吧  换了两个都是接地

网友A:
C2438是升压电容,正常1脚14V,2脚5.7V

网友:
引用 网友A:
C2438是升压电容,正常1脚14V,2脚5.7V

有电压5.7
就是芯片烫的很

网友:
这个脚也有阻值

网友:
几路供电的值都正常吗?重点检查周边元件 ,特别是升压部分

网友:
换个点位图吧,你这个点位图是错的,如果是你选中的的那个点短路的话,那是升压后的点14V左右的,这个点短路拆掉触摸芯片后打值,如果还短量一下C2438另一端会不会端,短就拆电容,拆完电容还短就是板层的问题了。

网友:
短路了肯定发热。不行把4个电容都换了。还有这个短路竟然还有触摸?学习了。

网友:
可以查一下外围电路有没有问题,有没有短路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