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NF520b a2g+不触发维修

楼主(2017-06-12):
中午接到一客户拿来一主机,说半年没有使用,检测,插电,按开关没有任何反应,拔下ATX电源,用镊子短接绿线,黑线,电源没有反应,然后拿了一个旧电源,测试主板,按开关还是没有任何动静,用螺丝刀直接在主板短接开关针脚,没反应!客户见了。一头懵逼。。。。。报价320,客户同意,客户走后,拆下主板,插上诊断卡,ATX电源(不接CPU供电)短接开关针脚,可以触发,说明CPU供电有短路,用万用表对CPU供电12V进行打阻值0.001,这明显不对啊,短路,先拆掉3组CPU供电上管,测试,果然一个上管击穿,在料板拆了一组换上,、万用表打阻止,不短路了,正常,上电,诊断卡跑码,正常,心里一时欢喜!谁知不到1分钟刚换下的那一组场管有烧的冒烟,这。。。。。。难道是场馆耐压不够?不对啊,同样都是CPU供电拆的啊,会不会是场馆连接的电容短路造成的呢,测试,没有短路的电容,心想该不会是CPU供电芯片坏了吧,可是为什么,只坏这一组场馆呢?上论坛查查,看看有很多这样的帖子,CPU屡烧上管的例子,大都是换CPU供电芯片,那好,说动就动,这个CPU供电芯片是ISL6312 在料板上找了一个换上,上电测试,一路跑码,亮机,测试了几分钟,正常,心想这下可以交差了,就在正得意的时候,手触碰到网卡芯片,哎,不对,怎么可能这么烫手?难道网卡芯片也挂了?测试了下网卡旁边的电容,没有短路的,还是更换网卡吧,这个网卡芯片是RTL8111DL   在料板上找了一会,没有找到一样的,上论坛搜索下,看有没有可以代换的,看论坛朋友都说网卡芯片尽量选用型号一模一样的进行代换,这可怎么办?算了直接拆掉网卡,加一个PCI的内置网卡,装机,进系统测试,完美亮机,等待客户取机   补充一下(图片上的那个暴了的电容是用风枪在拆上管的时候突然爆的,吓得半死

网友:
问题不是太难,报价确实有吸引力。

网友:
这样烧的吓死人了

网友:
这价 真敢要啊   。

网友A:
爆电容   温度高  吹的时间长

网友:
是不是写错了,修个主板320

网友:
你那里行情还可以嘛

网友:
加换电源320,吧

网友:
不错啊,这个挺有意思的啊

网友:
这个价是要起来了的!要是我,肯定直接买个新板了!楼主的技术很不错

网友:
哈哈,我是换电源和修主板一起320元

网友:
引用 网友A:
爆电容   温度高  吹的时间长

嗯嗯,吹的时间长了,直接爆了

网友:
价格挺有吸引力,在我这里要是报这样的价,客气的客户直接笑笑说不修,不客气的估计要骂人。

网友:
CPU供电短路 一般都要把供电芯片一起换了 光换场馆 就算能点亮 用一会都要烧

网友:
报价才是重点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爆电容   温度高  吹的时间长

昨天取BIOS的时候也爆了,这要是伤到眼睛怎么办,以后要小心点!!!!

网友:
接近一台主机的价格了,真是高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