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米note2充不进电摸充电口发烫

楼主(2017-06-12):
拿来时不充电,以为尾插坏了,换掉没用,无语,在摸充电口会发烫,用万用表测供电,我去,竟然0v,短路了,当我拔下排线时,测了一下有5v,我再次扣上排线时立马0v,并且我注意到在这过程(图中圈部分)有小小火点,虽然一瞬间但我还是注意到了,当即打一下阻值0v,拆掉,对地阻值为272.连接数据线,出现小米logo亮红灯。修复完毕。

网友:
学习了,看来是5V引起故障

网友:
电容击穿裂开有时候就会打火

网友:
这个电容是裂开了吗,才会大火花的哦

网友:
楼主总是位于牛A与牛C之间

网友:
学习学习,手机在学啊

网友:
学习了,下次遇到不用先换尾插,

网友A:
楼主拆掉的电阻是什么功能?

网友B:
这个主板多钱?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拆掉的电阻是什么功能?

这个应该是电容,没有图纸的,我只是猜测,因为一端接5v供电,另一端是接地的,可以认为起滤波的,如果是电阻,一端接地?这个电阻起什么作用?这里是供电,不是信号,肯定不是下拉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主板多钱?

多少钱你上淘宝查一下就知道呀

网友C:
短路,电容的还是很多的。看不到其实烧一下也必出来了这种有发热的这种。

网友:
引用 网友C:
短路,电容的还是很多的。看不到其实烧一下也必出来了这种有发热的这种。

用稳压电源直接烧是可以的,当时直接接充电器那尾插孔发烫,用稳压电源安全点,至少不会引起故障扩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拆掉的电阻是什么功能?

肯定是电容

网友:
能看到很幸运。

网友:
修安卓有时候靠的也是运气

网友:
手机小白路过,原来手机上面也有电容击穿这种问题

网友:
细心很重要

网友:
不错,一眼就看穿了这个的问题,果然是火眼金睛

网友:
短路是5v供电的电容的吗。

网友:
电容短路了

网友:
谢谢楼主的实例分享,学下修手机。

网友:
安卓机很多都是这样,要不是电容烧就是二极管烧,这种5v充电电路好处理

网友:
都是高手啊继续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