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450CC REV2.0 之小小維修心得

楼主(2017-06-13):
今天来了一台华硕笔电型号是K450C说过电不开键盘上曾经有淋到雨,二话不说先上电看看发现电流有点低

快速拆机后(快速检视一下...这里就是我粗心大意的地方)发现一点进水的痕迹都没有...心理顿时凉了一截..还在想会不会是华硕常见的记忆体损坏

好吧开始看图屏蔽板载内存 感谢其他版主分享屏蔽板载内存的资料在此引用一下

结果就在我开始看资料找电阻位置的时候忽然看到上方有一颗电阻颜色不正常...
力马决定先换掉它但是这张板子点图我没有也没图纸怎么办呢..好吧拆下来测量看看发现是0欧姆的一边好的一边坏的马上废料板上拆一颗过来换

换完上电测试一路上跑到1A..到此应该是开机了..接上萤幕画面出来了

心想还好刚好让我看到了...不然又准备做白工了....总结维修还是要细心点好千万不要便宜行事...为了快没注意到细节最后会赔了夫人又折兵阿....

网友A:
厉害,把内屏坏屏蔽啊

网友:
后来我在板上找到点图了坏掉的那颗电阻是RN2101 是CLK_CPU_BCLK这是CPU的时钟原来是这颗坏了所以CPU没收到信号就没启动了所以电流偏低状况有点像是记忆体损坏还好真的有注意到不然拆记忆体又是一个麻烦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厉害,把内屏坏屏蔽啊

后来我在板上找到点图了坏掉的那颗电阻是RN2101 是CLK_CPU_BCLK这是CPU的时钟原来是这颗坏了所以CPU没收到信号就没启动了所以电流偏低状况有点像是记忆体损坏还好真的有注意到不然拆记忆体又是一个麻烦了~

网友:
确实维修细心很重要,还好LZ看到了坏电阻

网友:
对啊,维修就是细心二字

网友:
如果是进水的机器一定要先把主板处理好!

网友:
楼主的眼力真好 加分

网友:
细心很重要啊有时候会少走不少弯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