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6耳机模式

楼主(2017-06-13):
    夜已深,外面狂风暴雨,而我却在修【鸡鸡】,好了废话不多说了,下面直接主题,
     同行送来一台6代4.7一直处于耳机模式的机子,既然是同行(华强北)送来的,那就不存在一切外配问题,首先我开机测试.发现打开设置的时候卡然后闪退,再打开就没事,我心想看来那里是短路了(没看电流)(送钱的机子),当我把主板拆出来看了一下大音频干过,抄起风枪就把大音频干了,大音频取下来我进了一次系统,进设置也不卡了,也不耳机模式了,(心想或许大音频焊好就好了),装完大音频后故障重现,但是进设置不闪退了,看来没有浪费时间,不行就测呗,既然耳机模式那就先从尾插座子开始吧,测到尾插座子的13脚不正常了(无穷大)正常自己看PCB,13脚旁边有个二极管(DZ1809)测了一下也是无穷大,也连接小音频旁边(FL1807)电杆,但是测FL1807电杆有对地组织,所以DZ1809到FL1807断线,知道原因了就干呗,飞线,飞好后进系统故障(耳机模式)解除,但是没声音,所以还得继续干............   耳机模式维修到此结束

                                                                                  第一次发帖子         废话有点多,各位加分鼓励吧

网友:
这是对小白的小白讲的,大神们不喜勿喷

网友A:
重装大音频后不是已经不耳机模式了吗  咋又飞线才解决 的呢

网友:
大神级别多多发帖,让我们小小白学习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重装大音频后不是已经不耳机模式了吗  咋又飞线才解决 的呢

仔细看帖子

网友:
手机板子断线很严重么啊

网友:
耳机模式尾插,音频芯片,这个帖子涨知识了

网友:
厉害啊  没看懂什么情况

网友:
加分了,现在的下载分太难得

网友:
怎么还未完待续啊

网友:
楼主 不对啊  耳机模式 就是检测脚被拉低了。 如果是L1807断线不会导致耳机模式。楼主飞完线竟然耳机模式好了,有点诡异。    还有楼主说飞完线后耳机模式好了,但声音还有没有。最后声音是怎么出来的啊?楼主没说啊,最后怎么修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重装大音频后不是已经不耳机模式了吗  咋又飞线才解决 的呢

他说拆了耳机模式正常了。但装上又不好了。飞线好了,但没声音。但最终也没说声音怎么好的。

网友:
讲的比较模糊啊,小白看不明白

网友:
二极管和电感之间有断线。